H3C WP2016 怎么用?

楼主(2019-07-16):
H3C WP2016 怎么用?
闲鱼上捡漏了一个POE交换机
刚收到,接在POE摄像头上能点亮。 但是到NVR中 看不到录像,应该是交换机没设置好

这种交换机需要设置吗?

https://wenku.baidu.com/view/628 ... e8.html?from=search

楼主:
如图

指示灯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廋的?????????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很可能里面有配置文件~

网友:
肯定需要配置的,这个应该是二级交换机

网友:
串口线进去,估计是做了trunk

网友:
有console口的肯定要配置

网友(2020-05-28):
可以到华三网站去找文档设置好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