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压240V 哪些设备会受影响呢?

楼主(2019-07-16):
距离村里的变压器比较近,电压基本在240V左右, 4.30下班的时候 到250上下
问哪些用电设备比较受影响呢?

网友A:
怕个球,反正你都有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个球,反正你都有稳压器

稳压器  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能接到

网友:
我家里农村,电压深夜都有250+,还不是用了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器  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能接到

开关电源一般都没有问题,外壳上标有输入电压范围,一般是100~240,250可能有点高,短时间应该也没有问题

日光灯,节能灯长时间过电压可能导致发热上升导致绝缘性能下降

白炽灯啥事都没有

网友:
这么高电压什么东西都容易打炮

网友:
我这里电压高的时候250V,低的时候到130V:sweat:

网友B:
240V交流电问题不大就怕在突然在有波动的大跳
按照全桥整流1.414  240X1.414也就340V不到 而国内开关电源高压电容一般最低也是420V 所以这个电压可以接受 如果是三厢电压就真的危险
我做过的一个旅店就是3相电压  电压也是常年不低  最长坏的是卫星接收机的电源板 有一次断相了哈哈 电视的高压电容全怀孕  灯管当时全炸 我不在 反正想想场面很壮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0V交流电问题不大就怕在突然在有波动的大跳
按照全桥整流1.414  240X1.414也就340V不到 而国内开关电源高 ...

我这边就是 村里的三相电 变压器距离太近了。  三相电没法装稳压器, 只能找个两相电装下

网友:
240V交流问题不大,我们这边常年240+V。前些年小区电网改造地线掉了电压达到330+V,烧了几台电视和几台无霜冰箱的风扇马达,冰箱压缩机都没出问题。

网友:
240v基本没问题,250v有点高但不算严重也基本没啥问题,255v往上就偏高些了,此时劣质电器就可能撑不住了(如山寨充电器杂牌电磁炉等,正规合格电器还是没事的),270v往上电器就游走在下一秒随时可能坏掉的边缘了(260v以上电器寿命就明显受影响了,但不是长期这个电压上也问题不大ps正规合格电器)

网友:
变频空调。电磁炉。

网友:
没事的,电器不会出故障的,90年代的电器就说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