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源立得充电宝H021

楼主(2019-07-16):
故障现象能充电,不能输出。
按按键 有时电量指示灯不亮,
电筒不亮。有时电筒常亮,按键不
受控制。

挺沉,前后铁,外壳吕。
双路输出。

01CA

8205

8205   DW01  方案  ,352F没查到
补焊352F后正常

接台灯测试

冲满电。

网友:
就是个单片机啊,可能是定制的

网友:
固态电感旁边,有一个像是SY7063的升压芯片。充电估计是线性管理。有插上负载后自动输出的比较实用,省的按键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