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威刚SP900颗粒ID分享

楼主(2019-07-16):
收来的SP900,接SATA口不认盘,接USB正常出盘,拆开看是SF2241+白片,正好试了一把SF颗粒ID探测工具,挺好使的。居然是INTEL的eMLC,29F16B16MCME1,威刚真是啥片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分享工具

坛子里发过,或者百度“sandforce闪存检测工具”

网友:
老大你换头像都认不出来了。。,。

网友:
跟我用的盘一样的。5年了有二条蓝条了

网友:
大佬有这款ID的vic吗?求一个

网友B:
厂家自己封装的,除非有主控量产工具。要么拆颗粒看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自己封装的,除非有主控量产工具。要么拆颗粒看型号

这不就是为了不拆颗粒知道型号嘛!

网友C:
还得要认到啊,认不到只有短接用开卡工具看id了

网友(2020-03-02):
引用 网友C:
还得要认到啊,认不到只有短接用开卡工具看id了

开卡工具怎么看,大佬说说呗

网友D:
开威刚我都是用VIC列表反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威刚我都是用VIC列表反推

不会打开VIC,用啥打开的,大佬?

网友:
威刚现在这么垃圾吗?我一直觉得威刚还算个牌子再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还得要认到啊,认不到只有短接用开卡工具看id了

用flash_id命令就行,但不一定所有都能看出来

网友(2022-08-10):
我拆出来是intel 原厂片

网友(2025-10-11):
引用 网友D:
开威刚我都是用VIC列表反推

dalao请问怎么推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flash_id命令就行,但不一定所有都能看出来

也想知道这flash-id命令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