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损拆换小米米家电动牙刷电池

楼主(2019-07-16):
小米牙刷用了1年多了,电池刷3次就要冲电,很烦.在网上看了不少换电池的帖子,终于下决心自己拆牙刷换电池了.

1.钻个小孔

2.看见"十"字螺丝,拧开即可

3.2边的塑料卡扣,打2个小一字螺丝插下去后,从前面刷头震动棒向后顶出线圈和电池/电动机等

4.电池2边的金属片要注意,用小刀从靠近电池正负极处切断

5.电池仓和正负极保护片

6.牙刷配件全家照

7.焊接主板上的网线做正极接线,可考虑买买焊接片的电池

8.原装电池

9.各工具

10.安装完成后和手机APP连接正常

换电池成功: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944

网友A:
14500的电池不超过1200吧

网友B:
妈的,还不如我拼多多买的,至少一年后还没出现问题。我的这个广告说是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500的电池不超过1200吧

800就不错了的

网友C:
买个sony或者三洋的14500耐用,飞利浦里面都是这种

网友:
谢谢分享,换得不错哈哈,小米的电池不行啊看来

网友:
我的电池还可以,就是蓝牙连接不上手机了

网友:
都打洞了,就不能叫无损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妈的,还不如我拼多多买的,至少一年后还没出现问题。我的这个广告说是锂电, ...

高级黑X多多

网友:
螺丝前面那个盖子是防水的 可以考虑加热拆下来 这样就无损了 建议螺丝哪里用硅酮密封胶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sony或者三洋的14500耐用,飞利浦里面都是这种

没错,飞利浦用的锂电池3-5年没问题

网友:
蓝色倍量 绝对垃圾,绝对续标,黑色据说好一点, 你这个绿色 倍量  是什么情况

网友:
飞利浦充一次用两个星期,一天两次

网友:
问个问题:
小米的这个牙刷震动性能和菲利普的比起来怎么样?前段时间买了别家牙刷有心理阴影了,老觉得除了菲利普都震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00的电池不超过1200吧

这个标是850MA的14500电池,850MA的电池我用在小米牙刷上,充满电才3天(共6次) 还不如原装小米700MA的电池,充满电用5天(共10次),感觉是虚标。应该60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妈的,还不如我拼多多买的,至少一年后还没出现问题。我的这个广告说是锂电, ...

你拼多多的链接发来,多少容量的?

楼主:
我也感觉不到850MA,这个倍量14500的电池,850MA的电池我用在小米牙刷上,充满电才3天(共6次) 还不如原装小米700MA的电池,充满电用5天(共10次)?

网友:
刚用一年就不行了,现在的产品真不行。我的力博得I3 2013年12月买的,用到现在电池没问题。

网友:
这也太水了吧,用飞利浦都是用到头部密封圈坏了漏水才换,因为我没有做到洗完清理头部插刷头位置的

网友:
要是我可能会改成外置电池包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