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NW-A45无损音乐播放器拆解,对比NW-A35主板图

楼主(2019-07-16):
这已经是本人使用的第二台NW-A45了,以前用过后来卖掉了,最近逛闲鱼看到这台比较便宜又忍不住下手了,
其实我也算是木耳朵,不去评论这台机器音质,正如有人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个价格(目前全新不到1000块钱)有这样的屏幕和UI体验还想咋样呢?
就是喜欢它的操作比较方便,还有支持的无损格式比较齐全,虽然现在手机都支持无损音乐播放,但是手机毕竟是手机,操作起来远远没有播放器方便。
同门的NW-A35我也玩过,菜单上感觉没有NW-A45那么人性化。

拆解前线来两张特写

专门给它打造了一个底座 SRS-NWZ10

直接从播放器底部入手,刀片撬开装饰板

装饰板用的是强力不干胶黏贴,底部有两颗螺丝锁住外壳

拧下两颗螺丝,然后用撬棒撬开底壳

由于背面有NFC线圈,所以后盖采用了塑料材质(前面部分为金属)

吊绳孔模块也采用了螺丝固定

拆掉后盖,引入眼帘的是显眼的NFC天线,还有全覆盖的金属屏蔽罩

这个黑色塑料块是蓝牙天线

屏蔽罩一共5颗螺丝固定,拆下螺丝,还有NFC排线

NFC排线设计比较弱智,把排线插头拆下了,还不能拆下屏蔽罩,因为排线插座还粘在屏蔽罩上面,
如果这时候不留意直接拽下屏蔽罩的话,排线插头部分就废了

还是直接用刀片把插头从屏蔽罩上分离

成功拆下屏蔽罩
屏蔽罩下面是锂电池

电池是索尼自家的,中国生产日本使用

next

楼主:
蓝牙天线和电池引线,电池引线是焊接在主板的,硅胶材质外皮,焊点饱满(A45比A35升级的地方之一)

底部的IO接口

按键排线和3.5mm耳机插座排线,中间一颗4708芯片

3.5mm插座特写

这个是特制的,它支持主动降噪耳机,好像是5触点的

这是前壳和中框,或者说是屏幕总成,因为液晶屏和前壳连体的

屏幕排线

HX8526触摸驱动

铝合金中框,比较扎实

主板正面,元件芯片都在这

主板标识,这里可以看出,它是NW-A40系列专用的,和NW-A30系列不通用

MT6323 PMIC芯片
查询得知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PMIC,还有PMU、audio codec、RTC、sim卡静电保护等功能。

MT6625LN 网络芯片

该芯片支持WIFI双频、蓝牙、GPS、FM收音机,但在这里只使用了FM和蓝牙,其它都没有启用。

尔必达运存,这颗芯片采用了叠焊节省空间(目前主流手机都这样),在它底下是处理器芯片

侧面可以看到,这是两层的叠焊芯片

TF卡槽,作为无损播放器,内存卡扩展是必须的,因为无损音乐太大了

东芝THGBMFG7C1LBAIL储存芯片,16G EMMC5.0,
我根本就没把它看作储存芯片,因为16G根本就不够用(去掉系统固件大概只有12G可用),只能通过TF卡扩展

这个芯片不清楚

这个芯片上面覆盖了涂层,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

散件全家福

组装回去

最后,对比一下NW-A35

其实这机器一直都和NW-A35存在较多的争议,
据我所知,A45比A35升级的地方有:CUE播放列表支持、蓝牙aptX协议、APE无损格式,UI界面不一样等,官方介绍还升级了焊锡工艺。

通过拆机图对比,两者的主板是不同的,最明显的地方是闪存位置不一样,其它小元件位置也不一样
(并不像索尼发烧级的黑砖和金砖采用了完全一样的主板)

网友:
木前索尼也不行了

网友A:
和A35相比感觉简直没变化,只有软件上的不同,真是挤得一手好牙膏

网友:
建议如zx300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A35相比感觉简直没变化,只有软件上的不同,真是挤得一手好牙膏

确实升级不多,最明显的地方就是操作界面,还有就是CUE支持、蓝牙aptX协议、APE无损格式,硬件上的区别焊锡工艺。
但这也是一种保护机制吧,毕竟a35出来不久,一下子升级太多,让刚买a35的人没法接受,所以现在A55升级也不大。

楼主:
拆,一定拆,必须拆.............................假如我有的话

楼主:
哪里不行呢?就因为用了MTK吗?
我觉得挺不错的,起码我用过几台国产无损砖头机,做工渣渣的,操作SB一样。

起码这个只是入门机器,
如果要谈发烧级的话,索尼还有上万的NW-WM1Z金砖呢!只是你舍不舍得了

网友:
sony的质量没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A35相比感觉简直没变化,只有软件上的不同,真是挤得一手好牙膏

其实对比一下黑砖和金砖的区别也是差不多的,那个差价才是天和地。

网友:
NFC线圈排线那里不明觉厉

网友:
比较好奇这个播放器有没有独立的DAC:lol:,有的话脑放可是会有额外加成的

查了下耳机接口的输出功率,35+35 mW,貌似比PCM-D50的25+25 mW还要高?

(虽然只看输出功率没什么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对比一下黑砖和金砖的区别也是差不多的,那个差价才是天和地。

那就更好奇区别到底在那里了

网友:
使用过的播放器还停留在MP3的年代啊,看来我们真的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更好奇区别到底在那里了

一样的外形,一样的主板,一样的芯片,区别在于电容选料不一样,调教不一样,外壳材质颜色不一样。

网友:
听歌还是喜欢 传统小屏幕的,手里好几个松下sd系列的,听歌很不错~音质嘎嘎的

网友:
这拆机真好,够详细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升级不多,最明显的地方就是操作界面,还有就是CUE支持、蓝牙aptX协议、APE无损格式,硬件上的区别焊 ...

当年A25也是,加个降噪和宣传焊锡工艺变化后壳换手感。到A35/A45又是这一套,改套配色下放点软件再吹吹焊锡工艺完事,到A55除了常规升级最大的改变就是换了按键的样式,基本形成了两代一个模具,必吹焊锡工艺改进的惯例了。

网友:
什么时候 拆个 黑砖看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一定拆,必须拆.............................假如我有的话

有机会的话,麻烦拆个DMP-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