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玩着玩着自动关机,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9-07-16):
我把IBM的X3400 M2服务器当电脑玩,刚刚玩了一局CS GO就突然黑屏了,机箱前面的警告黄灯亮了

楼主:
打开机箱盖,看到主板sas通道卡的插槽灯亮了,有可能坏了

楼主:
于是拆下来用橡皮檫一下金手指

楼主:
装在机器上的GTX660显卡

楼主:
装回去,机器正常开机了,问题解决

网友A:
LSI的卡,就这么一个SAS端口?

网友B:
战斗余波穿越冲击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I的卡,就这么一个SAS端口?

主板还有一个原生SAS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战斗余波穿越冲击主板

也许是这样吧

网友(2021-03-01):
运气不错,擦一下金手指就好,我的LSI的卡莫名其妙不能配置,卡上灯也不亮,错误灯也没亮,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种卡还是第一次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