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师们帮俺看看发送光功率咋样呢???

楼主(2019-07-16):
麻烦各位大师们帮俺看看发送光功率咋样呢???

发送光功率好的范围是多少呢??

麻烦各位大师们帮俺看看发送光功率咋样呢???

网友:
什么情况这是?
之前不是发了一帖,
这咋又来一次?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是GPON,BOSA中的TX 是2.22dBm的光功率已经很高了,接收-13的灵敏度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这是?
之前不是发了一帖,
这咋又来一次?

这次是发送, 上次是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是GPON,BOSA中的TX 是2.22dBm的光功率已经很高了,接收-13的灵敏度也很好 ...

请大师讲解一下发送光功率范围呢.........

接收光功率也可以顺便讲解一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师讲解一下发送光功率范围呢.........

接收光功率也可以顺便讲解一下啦.........

你真要听啊,这个东西说起来可都是一套一套的,测试光组件的特性,
发射模块的特性指标有光功率,消光比,眼图余量(眼图模板),回波损耗等等
接收的指标有,在某一误码率下的接收灵敏度,饱和光功率,接收眼图模块等等,

你对光模块感兴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师讲解一下发送光功率范围呢.........

接收光功率也可以顺便讲解一下啦.........

那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输进去了一根光纤,单单一根光纤可以同时下载和上传 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输进去了一根光纤,单单一根光纤可以同时下载和上传 数据吗? ...

俺看光纤头也进去了2根线啊.........应该是一根发送根接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要听啊,这个东西说起来可都是一套一套的,测试光组件的特性,
发射模块的特性指标有光功率,消光比 ...

俺觉得大师你自己吧发送光功率好的范围告诉俺就可以了呢......

其他的太深奥了呢.......

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看光纤头也进去了2根线啊.........应该是一根发送根接收的呢........

不应该啊,应该你在看看应该只有一根 跟陶瓷似的 氧化锆陶瓷芯才是
应该是其中的一种,从右边开始数的第一或者是第二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觉得大师你自己吧发送光功率好的范围告诉俺就可以了呢......

其他的太深奥了呢.......

这个得看具体的 产品说明书上有说明,你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