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捡了块硬盘

楼主(2019-07-16):
硬盘录像机上的,监控级

换到电脑上显示如下

这是是什么意思?该如何检查好坏?

网友A:
没做系统,自然是这样的。挂在已经有系统的电脑上,就可以了。如果是监控系统用的估计还需要重新分区。然后用硬盘扫描软件扫一下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MHDD在到死下检查一圈

网友B:
一般监控硬盘坏道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做系统,自然是这样的。挂在已经有系统的电脑上,就可以了。如果是监控系统用的估计还需要重新分区。然后 ...

先别分区 挂上后的第一步骤是先看看里面有好东西没

网友:
绿盘坚决不用,除非当仓库盘,用的时候通电拷贝数据,用完就拿下来保存,长时间使用谁用谁知道,我用坏两三个绿盘了,还都是1T2T的,郁闷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监控硬盘坏道多啊!

也难说,有一个普通的2T希捷硬盘,曾经也是用在监控上,有8-9k小时了吧,体质还很健康

网友:
图二中的英文: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中文:
重新启动并选择合适的引导设备,或者在选择的引导设备中插入引导媒体并按一个键

网友:
这是仓库盘用在监控上了,西数监控盘是紫色的

网友D:
当硬盘插在电脑上显示为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中文:重新启动并选择合适的引导设备,或者在选择的引导设备中插入引导媒体并按一个键  说明该硬盘为空盘没有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硬盘插在电脑上显示为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 ...

我的笔记本用的固态有系统也好像是这样显示的,就是bios认不到硬盘,然后开机进几次bios就可以正常进系统断电了又认不到了

网友:
这个是西数的绿盘,主张节能,性能比较差,使用前切记一定要做4K对齐(西数和东芝的机械硬盘一定要做,这是厂家要求的,希捷的可做可不做)

网友:
有一块希捷750G企业级硬盘都5W多小时了还在使用中。

网友:
赚了,没问题。

网友:
同款西数绿盘,50包邮在坛友那买的,用来做备份,
读写速度一般其实是它只有SATA2的标准。

对比常见的硬盘(USB3.0盒子挂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难说,有一个普通的2T希捷硬盘,曾经也是用在监控上,有8-9k小时了吧,体质还很健康 ...

这时间跟新的一样 一般说坏道都是更长久的那种 你这快才用1年 也就顶普通使用3~4年的硬盘

网友:
监控硬盘做仓库还是可以的,日常用速度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