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松下CD机随身听拆解并修复(Panasonic SL-S222)

楼主(2019-07-16):
废品站发现的,半边泡在泥水里,看着是松下的就买回来了,拆开发现主轴电机卡死,光头内部都是干了的泥灰,然后拆开电机和光头,修复装上正常播放。

正常播放了

楼主:
漏了两张光头图片

网友:
这都给你救活?牛。看外观都没信心折騰。

网友:
快抵上伊拉克战场下来的成色了

网友:
手艺不错,高手。

网友A:
激光头是怎么做到拆那么散的?不会影响光路么?

网友:
能修复就不错,这机器音质不错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有技术,有耐心。

网友:
这是为了折腾而折腾

网友:
手艺不错,光头都能拆开清洗正常读碟,松下机读碟性能超强

网友:
这玩意搁以前可不便宜哈哈暴露年龄了

网友B:
松下的CD随身听的光头基本不会坏,因为我有很多台,唯一出问题的是音量电位器,我读大学的时候把这货改了一个VCD播放器,就是主板上的RF信号用屏蔽线引出,外接一个VCD解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CD随身听的光头基本不会坏,因为我有很多台,唯一出问题的是音量电位器,我读大学的时候把这货改了一 ...

暴露年龄了......40+

网友:
厉害了,都是能干的

网友:
这是后期的,自动循迹,自动聚焦。要是早期的,没有专业仪器基本没戏

网友C:
我的也是松下,故障是放了盘后,偶尔会不读盘,里面嗒嗒响,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松下,故障是放了盘后,偶尔会不读盘,里面嗒嗒响,不会修

光头移动不顺畅吧

网友:
竟然拆得那么散装回去还可以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头是怎么做到拆那么散的?不会影响光路么?

这又不是望远镜那种结构,就一个90度反射棱镜加个聚焦透镜,咋折腾都没事

网友:
与我那台外观一样,应该不是同款就是同系列,当年价位应该是六七百元吧。这货所配的AA充电电池很另类,外皮靠负极那端少一圈,以适应机内电池仓充电时负极触片在侧面的奇葩设计。应该主要是为了卖它自家推出的电池,同时拒绝为其他各品牌的充电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