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93系电动牙刷旅行充电盒

楼主(2019-07-16):
飞利浦高大上的93系电动牙刷配套的,可以做旅行盒用,还可以充电,很方便。

网友A:
没看太明白,把5v震荡之后给线圈磁芯实现无线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把5v震荡之后给线圈磁芯实现无线充电吗?

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无线充电。

网友B(2019-10-17):
有谁尝试一下改装成type-c接口的吗?这还得随时带根线好蠢啊

网友(2019-12-29):
看起来像是伟创力代工的

网友(2020-08-25):
谁画个电路图呗,看着好累

网友(2020-12-30):
引用 网友B:
有谁尝试一下改装成type-c接口的吗?这还得随时带根线好蠢啊

我的早就改了,买个TYPEC母座,替换原mini usb,只要接电路板正负5V就可以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