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牛M1定位失效,拆中控焊接sim卡槽。

楼主(2019-07-16):
续费几个月后定位失败,原因是联通关闭2G网络,果断拆开更换移动卡。

网友A:
这车贼贵,好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车贼贵,好在哪?

好在贵。。。。。。

充值信仰。

网友B:
这模块是纯2G的没救了,只能换SIM改运营商了。

GSM 900/1800

没有一点2.75G如果有还能苟延残喘,  现在联通还有部分的EDGE和HSDPA在代为执行2G任务。

e-SIM芯片是个好话题,不如洗洗干净微距看看型号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车贼贵,好在哪?

我觉得好在中控加密技术,所以价格贵。新国标一出现,只有一些地方可以小牛U1,和小龟轻便版本永久上路,其它的小牛电动车和大龟电动车等临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贼贵,好在哪?

17年入手的,早就上牌了,手握行驶证就怕没电

网友C(2019-08-16):
我的gprs和gsm都没信号,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
呵呵,这个联通是当年小牛厂家选的?为了省这点钱,眼光也够远大的。还弄个E-sim卡焊在上面。

特斯拉都是用的可拆卸sim卡,而且在用户可以很方便的更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gprs和gsm都没信号,有办法解决么

同问 你的解决了么

网友:
是焊在板子的背面了吗?本身就预留了焊点?

网友:
焊工不错焊工不错

网友D:
我按这个方式弄了还是不信啊,原理没理解,我在官方买的智能服务到期了,我自己改造,换成移动的物联卡,那小牛服务器那边不还是显示智能服务到期啊

网友:
这个是防盗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车贼贵,好在哪?

好在只能骑两年然后就要强制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按这个方式弄了还是不信啊,原理没理解,我在官方买的智能服务到期了,我自己改造,换成移动的物联卡,那 ...

智能服务必须续费,霸王条款

网友:
智能服务必须续费

网友(2020-04-11):
引用 网友C:
同问 你的解决了么

同问,请问怎么解决的呀,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模块是纯2G的没救了,只能换SIM改运营商了。

其实e-SIM就是一闪存,25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