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苹果笔记本电源

楼主(2019-07-16):
今天找到一个苹果笔记本电源,拆了看看做工,输出16.5v,16a吧可能上图

完毕 谢谢观赏

网友:
卧槽16a!这电源够猛

网友:
内部很漂亮,换壳用

网友:
电流搞错了吧?我有个一样的16.5V 3.15A,壳子都没焊接的。

网友A:
说是空载不输出,要有负载才输出吧

网友:
不知道做T12 怎么样

网友:
不是16a吧,我的macbook就是这个电源,16a的话总功率不要一百多w了~~~绝壁没有那么高的

网友B:
楼主说的16A可能是型号,也可能是插头是16A的。
不可能输出16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是空载不输出,要有负载才输出吧

我以前也买过一个,赶集的商家说配重故障品,我回家一试好像有问题,但在输出上接几种规格的多圈电阻慢慢试,半天调成功,可以负载输出,只不过得加输出开关。先不插接线板,关闭输出开关,只通过多圈电阻,插上电源要等好几秒,接通输出开关才会正常输出。网上那有一种24V版本可以直接输出。

楼主:
确实可能不是十六a的,我就是粗略算了下,因为只能看到输入最大 100v-220v,1.5a,所以我计算 100*1.5 = 150w, 150w/16.5 = 9.9 a; 如果 220v * 1.5A / 16.5 = 20a ,所以随便说了一个1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16A可能是型号,也可能是插头是16A的。
不可能输出16A

确实可能不是十六a的,我就是粗略算了下,因为只能看到输入最大 100v-220v,1.5a,所以我计算 100*1.5 = 150w, 150w/16.5 = 9.9 a; 如果 220v * 1.5A / 16.5 = 20a ,所以随便说了一个16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可能不是十六a的,我就是粗略算了下,因为只能看到输入最大 100v-220v,1.5a,所以我计算 100*1.5 = 1 ...

这算的也太神了。
这体积,16.5V的电压,输出最多也就3~5A,不会超过6A。
可以仔细扒扒电源上的标识。

网友(2020-01-28):
这货绝对不是16A的。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流口水啊

网友:
线要不会坏,这种几级别的电源我感觉用不坏的,非常靠谱的结构设计

网友(2020-10-19):
有电路图可以分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