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简易18650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7-16):
搬一次家,很多东西找不到了
这部,手电没电了,只好临时做个简易充电器。
幸好配件都放在了一个箱子里,4056充电板,电池盒,组装

去掉一个电池槽的触点

去掉背部焊接点

安装充电孔

去掉usb座子

焊线

测试

打上704做绝缘

充电ok

合影

看样子还能对付用一段时间,等有好材料再重新做吧

网友A:
搬一次家要扔不少东西哈

网友:
电阻不换充电电流够大?打胶散热没问题?

网友:
浪费一个槽了,打胶恶心了,影响散热,坏了再换的时候你就知道麻烦了

网友:
简单粗暴啊。。。。。太简单了。

网友:
4056建议加强散热

网友:
应急用用还行,有micro口为啥还要特意做个充电圆口,家里一堆数据线都放那儿吃灰?还有这种卡座太紧,插拔过程有点伤电池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一次家要扔不少东西哈

搬家一看,留着吧没有,扔了吧可惜,一狠心扔掉了,偶然一次机会突然需要,没得用了。。。

网友:
你那样固定热量没法散去那么快

网友:
可以加个厚底,把4056充电板放到底部,同时可以考虑4056在底部的散热问题。

网友:
这外观有点惨哦

网友:
浪费一个槽啊

网友:
凑合用是没问题

网友:
7零四胶用的太多了。影响三热,充电速度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