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一个12v电池组

楼主(2019-07-16):
朋友请我做一个12v电池组,10Ah即可
买材料,焊接
12只三星18650,10.4Ah。
带均衡的保护板一块

直接用烙铁焊接,环牛版本T12+大马蹄,秒焊接

青稞纸做正极绝缘

焊接好4组电池,串联起来

胶带固定

上保护板

焊接完成,保护板带均衡,150ma均衡,电池组电压稍微不同放置一夜就一样了

网友A:
其实可以不用组,直接撸12V电动工具电池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不用组,直接撸12V电动工具电池包

10Ah 12V电动工具电池包可不便宜啊,如果不是用做动力输出,还是用容量型电池组划算

网友:
一个大炸弹

网友C:
12只18650电池怎么会有10AH?就算一只3500毫安。12只电池也才42000毫安,4.2AH。我是不是算错了?

网友:
不是有现成12V的18650盒子吗?

网友:
你每组之间垫青稞纸吗 不怕磨破皮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Ah 12V电动工具电池包可不便宜啊,如果不是用做动力输出,还是用容量型电池组划算 ...

那倒是,不过LZ没说干嘛用的

网友:
听说焊接的会短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只18650电池怎么会有10AH?就算一只3500毫安。12只电池也才42000毫安,4.2AH。我是不是算错了? ...

你肯定算错了四并三串(2600ma*4)=12V/1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只18650电池怎么会有10AH?就算一只3500毫安。12只电池也才42000毫安,4.2AH。我是不是算错了? ...

是的,你算错了

网友:
干嘛不买10AH单体动力型的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只18650电池怎么会有10AH?就算一只3500毫安。12只电池也才42000毫安,4.2AH。我是不是算错了? ...

卧槽,42000毫安,就是42Ah啊,但这是3.7V 42Ah,4并3串就是12V 14Ah,安时单看数字大小没意义,得看电压多少,换算成瓦时才有意义。

网友:
咋看着感觉不安全呢

网友(2019-08-28):
保护带均衡的板子不错。哪里才能撸到?请指教

网友(2020-03-02):
具体的接线图有么也想弄一个接车机玩,奈何看不懂这个板子的接线图

网友:
用的什么助焊剂,松香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