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详细故障定位+电路分析:索尼a5100(ILCE-5100)微单相机元件级主板维修

楼主(2019-07-16):
上一集(在旧论坛):详细拆解并尝试维修索尼入门级微单a5100快门帘不打开问题

这次拆解维修的相机还是上次那台索尼ILCE-5100微单,前几天朋友问我要不要再试试修,答曰再试一次,修好了请我吃饭

开始之前先搜索了下有没有这台相机的维修手册,因为手册里有完整的拆解图解和电路原理图,若是主板有故障可会帮上大忙;

维修手册可以去这个网站,收集了很多索尼、LG、松下等,不断更新中,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servicemanuals.us/
需要购买索尼零配件的可以去这个网站:https://sony.encompass.com/

比上次顺利多了,一下就找到了,瞬间底气大增

那么下面就从故障开始一步步分析原因

相机最开始收到的故障是快门帘无法升起,开机显示“相机错误”。由于自己有一台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相机(后面起到重要作用),于是就把镜头互换,先排除了是镜头的故障,重点就在机身上面。

相机的详细拆解在上一集中已经发过一次了,如想观看可移步旧站:详细拆解并尝试维修索尼入门级微单a5100快门帘不打开问题

上一次的拆解后,论坛里的大神都说快门电机可能有问题,于是就去假货宝买了一个,但是把电机换上之后故障依旧。看来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了(某宝看了几十个卖这个的,全TM都是一样的图片;挑了一个买,卖家效率等于0,旺旺回答半个小时都不回,包裹在卖家那里被忽略了几天才送到快递公司)

我在某宝留言中明确说了我的型号是a5100,商品页面也写着是a5100,然而收到TM的和我原来的不一样

快门架由两部分组成,快门电机和大的快门框架,快门电机(有软排线引出的)和原来的是通用的,只是框架有区别

报错提示 “相机错误”

换完电机失败后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把两台相机的零件替换,逐个排除;因为已经拆过几次了,而且现在手里还有维修手册,所以逐个零件替换不算很难

本来是想拆散自己的机器,先替换快门组件。然而要拆到快门要先拆主板,那干嘛不先先换主板?

换完主板后发现还是不行,而我自己的相机原来没有一点问题,很容易就知道原来的主板有故障,那么这次维修的重点就是主板了

主板电路分析

整机零件爆炸图

首先根据快门组件排线插座在主板上的位置,在图纸上找到插座的编号,CN1800(CN应该就是connector的缩写,MB CHARGE UNIT就是快门组件总成)

然后在pdf中搜索,找到对应的电路原理图
CN1800插座,可见电机电源引脚和电机位置信号引脚,还有一个电机温度信号

电机驱动部分由一个异或门 IC6760,一个NPN三极管 Q6760,一个P、N 复合FET Q6761组成

SC_M_1,SC_M_2 信号来自相机CPU,两路信号其中一路高电平异或门输出高电平,同时低或高电平异或门输出为低;如果异或门有输出,则由三极管Q6760反相后拉低P-FET Q6761的源极进而驱动快门电机,否则N-FET导通电机通过100k排阻短路刹车

异或门IC6760由EVER_3.15V供电,说明这路3.15V电源只要电池装入就一定存在,不论相机是否开机。
如果缺失这路3.15V电源相机有很大机率不能开机,因为开机电路需要一个永远上电的电路来检测开关状态。所以综上判断这路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快门电机电源叫做UNREG_MOTOR,UNREG应该是unregulated的缩写,意思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稳压器或DC/DC,电池直接供电。

检查两路电源是否正常,如果任何一路有问题,电机都不会工作,图中可知3.15V应加到异或门的第5脚。
手册搜索IC6760,查找在电路板上的实际位置

在PCB上的实际位置,原来就在插座旁边

目测这个封装是SOT-23 5L

装电池再用万用表测量后这里的确有3.15V,则这路电源没有问题,那就再检查UNREG_MOTOR
如图,这路电源在复合FET的第4脚

搜索Q6761,找到实际位置

US6M2,日本罗姆半导体(Rohm Semiconductor),封装好像是TUMT6?

2.5V开启电压,但开启电阻也很大,大概180毫欧

装电池测量后发现这里没有任何电压,有可能是相机只有装了镜头才能释放快门,也有可能是这里前面有保险丝但已烧毁
那么在图纸继续搜索UNREG_MOTOR,寻找这路电源的源头

不难看出这一路就是从电池直接过来,中间只经过保险丝F0005

搜索F0005,找到实际位置(其实多余,PCB上阻焊层有写)

在路检测保险两端不通

拆下保险后再测确定保险已熔断

现在知道了电机不动是因为保险烧了。
然而保险烧掉都是有原因的,用万用表测量保险丝另一端输出至对地电阻为0,说明后面的电路存在短路,如果不找到短路的元件,换了保险后还会继续烧

整个手册搜索UNREG_MOTOR后发现,这一路电源是快门电机独占,那么短路位置应该就在驱动电路附近(先排除PCB里面短路)

C6761是这部分唯一一个电容,很可能就是它短路了电源

C6761 是10V,1微法的MLCC

找到它的实际位置

上烙铁直接拆掉,用了放大镜可能看不出,这个电容应该是0603左右

拆掉后再测试对地电阻,2K档超量程,短路应已去除;万用表测拆下的电容,确认短路无疑

和拆掉的保险

找个细铜丝接上临时试验下

接好后试机,终于听到了久违的快门声音(这里有个视频,不知道怎么传)

海力士的内存,下面是CPU

索尼的图像处理器

这些是给CMOS提供不同电压的LDO

快门电机驱动

QS8J2 双P-FET

BD8336 DCDC控制器,多路输出电源

NFC控制器

德州仪器 TPS63060 DCDC控制器,最高效率93%,这路输出5.5V

Datasheet

还是TPS63060,输出4.9V

板号:SY-1044

USB 开关

以前一直以为这个是索尼某个代工厂的标志,今天知道原来是无铅焊锡的标志,熔点比普通的高约40°

无铅焊锡熔点约为350°,焊接时要调高温度

装回相机

由于拆的时候tmd把快门电机的软排线弄断了,现在先来飞根线

左边是快门电机,右面是快门帘;CMOS曝光后由电磁铁根据快门速度精确释放快门帘,释放后的快门帘由快门电机复位

买的保险丝也到了,9V,1.6A,尺寸不太对,是原来的N倍大
看来又要飞线了,擦……

装着装着又不小心把NFC的软排线弄断了,心中万只草昵马…………
飞线?

视频录制开始按钮

现在开始装回

最后试试放几张样片:

(之前不能上传的原因是相机图片分辨率超过4000px,压缩后即可上传)

end

网友:
楼主,该网站下载维修手册好像需要付费的吧

网友:
好厉害!没少下功夫吧!但是有原理图真的很方便

网友:
厉害了,原理级别维修,能这样修的都是大神,是我的偶像

网友:
老哥修镜头不?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超精细的功夫。精准的分析。分析的过程也很细。谢谢

网友A:
那个断掉的按键软排线是咋修的啊?

网友:
最后试试放几张样片?传了几次都不行,总是显示“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这是什么原因?文件大小是小于5MB的,色彩空间sRGB

上传的图片分辨率最好不要超过4000px

网友B:
大神啊,我有台行车记录仪花屏,各们大神有没有维修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断掉的按键软排线是咋修的啊?

按键的引脚直接飞两根线到断线的另外一边,图片没拍,飞线飞得很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啊,我有台行车记录仪花屏,各们大神有没有维修思路!

主控虚焊?排线没接好?问题要逐个排除

网友:
飞线堪称外科巴伦支海手术刀,

FPC断了一般人会绝望。。。

网友:
相机的软FFC真的很烦,拆一两次基本得断,我眼神不好,修个卡片机都断软排线,飞线真是火大

网友C:
无铅焊锡的标志那张图上的排阻,看起来像是裂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铅焊锡的标志那张图上的排阻,看起来像是裂了呀

好像确实是裂了,不过不想再拆开了,下次坏了再说吧

网友:
水平确实高 分析问题真是佩服,就是就是大佬都这么不细心的吗?两次断排线。。。我这强迫症根本受不了

网友:
有点小心思  就是有点糙

网友:
厉害了,原理级别维修,能这样修的都是大神。膜拜。保修点估计也是直接换板,楼主技术高啊。

网友:
那保险丝贴个0欧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真才是精华帖啊,详尽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