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Q200ex与三星860evo 240G怎么选?

楼主(2019-07-17):
东芝Q200ex是MLC,三星860是TLC。现在价格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选?主要是网上说东芝的Q200还不如三星860!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当然是东芝Q200ex颗粒MLC寿命超长
三星TLC卖出MLC的价格我不会选择
我现在用的就是东芝Q200ex很好

网友:
MLC和TLC差不多?

网友:
MLC都缩了多少了,还纠结TLC,只要不买QLC就行了

网友:
MLC吧,原因不解释

网友:
MLC还是更好

网友:
性能同级价格较真买2D 就算买3D也不能给棒子脸

楼主:
买了mlc了!谢谢指导!!

网友:
东芝15nm MLC寿命很差的,搞不好不如三星的3D TLC,而且Q200ex这盘连DDR缓存都缩没了

网友A:
先说860evo 240g 手里2片
全盘写入是280m 不掉速
然后是 一开始能冲上300-320m

另一块 2018年 的京东唯一 mlc 大众款 su600
镁光白片 全盘写入330-350不掉速
也就是mlc 和tlc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860evo 240g 手里2片
全盘写入是280m 不掉速
然后是 一开始能冲上300-320m

860evo写速度一开始能到450,slc cache过后也能稳定280已经很好了

东芝的15nm 2d mlc,寿命和数据稳定性都不如3d nand

网友:
你那是500g吧
我这是250g
250 基本就是瞬间跑320-350
目前mlc 的SATA6G  SSd
250g 能跑上400m win copy 写入的 太少
总结了几
个型号 840pro   闪迪极限  浦科特M5P M6P
ocz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