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大神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7-17):
,是一块19v 供电ATX电脑主板,不能启动,测试是图里这个smp19v的8脚芯片短路造成的。求这块是什么ic 芯片丝印我写出来了,

网友A:
19v的隔离mos管,很常见,能代换的很多很多

网友:
mos管 字数补丁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MOS管,4脚控制,1-3一个脚  5-8一个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v的隔离mos管,很常见,能代换的很多很多

我现在有点怀疑,楼主估计不知道这是MOS,一量1-3三个脚都是通的。5-8四个脚都是通的,这绝对是烧了。你说那。

网友C:
mos管的可能性为99.99%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的可能性为99.99%

99.9999999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点怀疑,楼主估计不知道这是MOS,一量1-3三个脚都是通的。5-8四个脚都是通的,这绝对是烧了。你 ...

现在所有脚都是通的,电源正负之间也是通的,拆了该mos后就不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MOS管,4脚控制,1-3一个脚  5-8一个脚

要替换的话要注意换上哪种啊?

网友:
这是保护隔离的管子 不用非得型号一样 一般都是P沟  笔记本主板上多的是

网友:
1-3脚源极,4脚栅极,5-8脚漏极,典型的MOS管。从图片上来看,这个MOS只是用来做开关,用来控制电路的通断。S极接输入正从D极输出,可判断极性为P,可代换型号太多,去笔记本主板上面找吧,万不得已直接短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v的隔离mos管,很常见,能代换的很多很多

你砟开一个就知道了,一边是4个腿通的,另一边3个腿通的,只有一个腿是不通的,是控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