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国际充电转换插头,质量真次。

楼主(2019-07-17):
买了一张国际手机卡,赠送了国际充电转换插头,拆开看看。质量真次。

网友A:
还是铆接的,有点焊点两下,还是有点用处的。

比那些压接的,根本不够找,插针一动就断电的还是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铆接的,有点焊点两下,还是有点用处的。

比那些压接的,根本不够找,插针一动就断电的还是好很多了。 ...

还有更次的啊?这个也不敢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更次的啊?这个也不敢用的。

当然,只有你想不到。

这种那对于充电器来说没什么问题。  充电器都是1A以下的输入。  就算是乐视头实测可达25W,也就是0.8A的输入电流,这种插头是不会热的。

但是你说带个烧水壶、电脑什么的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只有你想不到。

好 知道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