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老站的内容不是花瓶,建议引入谷歌站内搜索栏

楼主(2019-07-17):
老站的资料才是数码之家的灵魂。
我建议新站增加搜索老站的搜索栏,当然最好是混合搜索,一条工具栏一次就可搜两个论坛。
即引入谷歌站内搜索栏。

网友A:
你OUT了,一直都是这样的,导航栏有百度站内搜索,可以同时搜新站和老站:http://so.mydigit.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OUT了,一直都是这样的,导航栏有百度站内搜索。。。。。

搜索之后显示“很抱歉,您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索之后显示“很抱歉,您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

点击导航栏的链接吧,当前百度对这块也不大维护了,有时可能不太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搜索之后显示“很抱歉,您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

关键是提示页面不存在之后,M币也扣了2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提示页面不存在之后,M币也扣了2分

不会的,这个百度站内搜索不会扣M币,据说用论坛自带的搜索才会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OUT了,一直都是这样的,导航栏有百度站内搜索:http://so.mydigit.cn

可不可以换谷歌,或者至少可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换谷歌,或者至少可选。

国内有Googl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