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上海振华500型万用表

楼主(2019-07-17):
单位清理库房拿回来的上海振华500型万用表拆了看看
看来这玩意摔过外壳有开裂
旋钮件
电池仓
这叠层电池真牛不知道放多久了还有点,而5号电池也就漏液
电池非焊接接触而是用弹片触点的
内部几乎所有原件都装在两个旋钮上了
好多绕线电阻
旋钮开关有三层
旋钮上的触点镀银了
调整指针的绕线电位器
表盘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哈哈,好像94年的,后期的,比较垃圾了

网友:
我的上四79年的动圈断了,上四转成振华售后,联系振华说没有动圈能换了,最后只能便宜卖掉了

网友A:
木有大红袍和大绿袍呢

网友:
一看是色环电阻,就感觉不是太老的东西。正如楼上所说没看到大红袍。

网友:
谢谢分享。。。。这婊子已经开始从良了,大红袍少了好多。。。。。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表,除了电池不方便外,其他都不错!

网友:
振华和震华各是各的吧?

网友:
用料很一般。。。。。

网友(2023-03-10):
看到小表头,这就是外磁表,精度和灵敏度比内磁表稍差

我有个内磁500型万用表,偶尔拿出来当电流监控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有大红袍和大绿袍呢

这是后来的,电阻功率小了,线绕电阻都没了。

网友:
这种表,现在的工业水平已经很难生产出来了。。

网友:
震华?这表看起来有点问题啊,震华还是60年代的事情,这表内磁,色环,……
这才是震华应该的样子

网友:
色环电阻500型万用表

网友:
时代的产物,古董,可以收藏

网友:
我还有一块500型的表,准确度还可以。其实一些简单的维修,还是指针表来的方便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