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落地扇,不开机,电机也发热

楼主(2019-07-17):
我家的落地扇,插头插上不开机(只通电,不按档位开关),大约20分钟后电机也发烫,手不能摸那种温度。
两台全新的风扇都是这样的情况,还有一台用了2年的老风扇也是这样(都是全机械按钮开关的)。
按下档位开关使用没有任何问题,长时间使用温度基本比室温高一点点而已。
我把插头换个方向插,就没有这样的情况,是插座漏电还是地线接触不良还是其他可怕的原因?

网友:
难道你家是用的直流电?

网友A:
电机绕组阻值没问题吧,

网友B:
你家有装漏电开关吗?风扇是三脚插头还是两脚的?

有可能是地线带电了,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绕组阻值没问题吧,

不好意思,发错位置了!

网友:
落地扇插头插上不开机(只通电,不按档位开关),大约20分钟后电机也发烫,这不合常理啊!
会不会是电机接线错误,副绕组长期通电,不受控制?测量一下电容上有没有电压。
副绕组上串有1—1.5UF电容,电流不会太大,通电20分钟还不至于烧坏。
仅仅主绕组通电,一会儿就烧坏了。
“按下档位开关使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主、副绕组都通电,风扇正常了。
“两台全新的风扇都是这样的情况,还有一台用了2年的老风扇也是这样”,这就更神奇了。等待坛子里的高人出来。

网友C:
啥神奇的事情都有,漏电的可能性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有装漏电开关吗?风扇是三脚插头还是两脚的?

有可能是地线带电了,危险!!! ...

家里有漏电开关,没跳闸过
风扇是两脚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神奇的事情都有,漏电的可能性大吧

百度了一下,也有说漏电的
请教下是看看零线漏不漏电是吗

网友D:
你家的插线板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家的插线板有问题吧。

3台风扇分别在三个房间,是不同的插线板

网友:
查一下启动电容,看来容量对不对,另外,绕组内部如果绝缘不灵了,会短路,这样会引起发热

网友:
不形成回路就不会有电流,更不会发热。发热了就肯定有回路,有电流。你如果有电工知识,不难判定。只是语言描述,他人不易判定。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源线和外壳是否短路漏电,理论来说都没开档位开关,电机怎么可能发热。。。

网友:
查一下你家配电箱的零线和接地线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风扇内部的线路短路了,我家一台风扇也是这样的情况,修不了,

网友:
可能零档位开关漏电了,漏电流小不足以电扇转动,但是可以使电机发热。

网友:
这是以前遥控落地扇设计有问题,我家有一台落地扇也是这种吊样的。插电不开风扇,好像电机绕组有一组线圈就一直通着电,电机壳会非常烫,我现在用带开关的插板来伺候这风扇

网友:
遥控风扇应该是零火其中一条直通电机、另一条进主板后通过主控IC控制快中慢档各一个可控硅再到电机的,想不明白,问题应该不在风扇,在你家的电路上。

网友:
不可能的事,理论上不存在,除非邪门了。

1.两脚插头电扇不管内部怎么控制的,只要不转了,就是两脚之间断开没有回路了的。

2.你家的电源不论左零右相或者左相右零,或者接地线乱接,那都只是漏电开关会不会跳的问题。

3.这个论坛里都是搞维修的,家里也不可能没有钳表,你自己测一下关机后有没有电流。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没有电流哪来的发热?如果有电流,就是你电扇内部没有断开。

4.怪力乱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