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学编程做的一个电子钟

楼主(2019-07-17):
      多年前刚开始学单片机编程时做的一个电子钟,断断续续也用了十几年了,近来外接9V电源坏了没有找到合适的,手上只有5V充电头于是就把电子钟里面的7805拆了,改为直接用外接5V电源供电顺便拍了几张照片。

END 谢谢观赏

网友:
看板子是有些年头了。
10几年前偶也做过几个数字钟,现在还在用

网友:
质量真好,手艺不错

网友:
卤煮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网友:
看着做得挺漂亮

网友A:
看样子真的爱好者都做过电子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真的爱好者都做过电子钟的!

当年学单片机编程做的第一个实用的玩意。

网友:
谢谢分享。动手能力强大!学会单片机,走遍天下都不怕。

网友:
双层板板,跳线可不少

网友:
我也在网上买过散件自己焊接过,感觉自己做电路板比较麻烦,网上的美观些。

网友:
PCB板子质量真不错

网友:
学习和折腾的过程是个快乐的经历啊!

网友B(2019-10-08):
PIC…手绘板…大佬…

网友:
多谢分享,做的不错,最主要是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手绘板…大佬…

是2001年刚学习单片机编程的时候做的第一个实用的电子钟,当年条件十分有限电脑画图也不会,所以只能是手绘PCB所以还有画错的地方。

网友:
看到这块电路板就想起以前拆的一块收音机板,有股时代的气息。

网友B:
掉电后怎么保持时间?没有看到时钟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电后怎么保持时间?没有看到时钟芯片啊?

用单片机一个IO口检测是否掉电,如果检测到掉电就转为备用外接电池供电同时关闭显示,此时单片机耗电极省是微安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一个IO口检测是否掉电,如果检测到掉电就转为备用外接电池供电同时关闭显示,此时单片机耗电极省 ...

主电源跟备用电池的切换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