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咋知道LED灯寿命到了需要换了呢???有什么检测方法呢???

楼主(2019-07-17):
俺咋知道LED灯寿命到了需要换了呢???有什么检测方法呢???

问题详见标题呢.......

俺咋知道LED灯寿命到了需要换了呢???有什么检测方法呢???

网友:
唉,尽是些吃饱了撑着的问题,不亮了就是寿命到了,有什么检测方法?建议花几万买几台专业设备24小时监控你的LED灯,这样你就知道是今天坏还是明天坏了

网友A:
这几年用led真的感受,当年我是吃饱了太闲了才把日光灯换成led。现在不到两年就看那个灯光不顺眼,要换灯泡,日光灯还更耐用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年用led真的感受,当年我是吃饱了太闲了才把日光灯换成led。现在不到两年就看那个灯光不顺眼,要换灯泡 ...

LED是趋势吧,缺点的确很多,但寿命是真的长,只不过目前的大多数消费者买不起质量好的LED吧,要说看起来舒服,白炽灯看起来最舒服,LED不错的价格都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ED是趋势吧,缺点的确很多,但寿命是真的长,只不过目前的大多数消费者买不起质量好的LED吧,要说看起来 ...

没对比没伤害,我用过两个品牌的算是牌子货的LED灯,感觉都不行,不论耐用度还是灯光发色,LED并不是烧毁了不发光才算坏,能发光,光度不足了也算吧,日光灯管起码可以用2-3年,同样功率的LED灯估计一年半就出现接受不了那个光度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对比没伤害,我用过两个品牌的算是牌子货的LED灯,感觉都不行,不论耐用度还是灯光发色,LED并不是烧毁 ...

用一下高显色指数的LED你就会改变看法,品牌也有低端型号。

网友:
亮度下降到初始的70%就认为寿命终结

网友:
买套高精度电源,然后再测亮度的,测色温的

网友:
led最大优点就是不费电和可以做成各种样式灯具以适应现在各种新房需要,还有轻便安全,荧光灯有汞,白炽灯容易火灾,这也是厂家和消费者愿意用led的原因,其它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年用led真的感受,当年我是吃饱了太闲了才把日光灯换成led。现在不到两年就看那个灯光不顺眼,要换灯泡 ...

说反了吧?LED灯普遍比日光灯耐用才是啊。

网友:
这种玉米灯出问题的大多是驱动。我基本都是买欧普做活动的9.9包邮的T8一体灯管,整体性价比很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几年用led真的感受,当年我是吃饱了太闲了才把日光灯换成led。现在不到两年就看那个灯光不顺眼,要换灯泡 ...

特别喜欢节能灯管的感觉,LED就是觉得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别喜欢节能灯管的感觉,LED就是觉得冷。

你买4000K-5000K色温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年用led真的感受,当年我是吃饱了太闲了才把日光灯换成led。现在不到两年就看那个灯光不顺眼,要换灯泡 ...

日光灯管用电感整流器,每天晚上都开寿命4-5年以上,LED还没日光灯长

网友:
电子部件越多就越不可靠

网友:
有些辣鸡灯珠确实不行,亮度、寿命、色温和均一性都差太多,led还是要买品牌货

网友(2019-08-21):
IED灯,节能不节钱,坏的快

网友:
led的灯光普遍偏冷,三基色的白光是最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