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的Y轴抖动问题

楼主(2019-07-17):
16年买的雕刻机,回来组装完,试刻一下,那效果啊,稀烂,就扔墙角吃灰了。

前几天把它弄出来,准备折腾下。换了联轴器,驱动器设置了细分,增加了对刀控制口,控制软件也换了,感觉用起来顺手多了

但是在雕刻时Y轴抖动明显;Z轴抬高,移动Y轴,无明显抖动。

效果图一:垂直方向的线径 比  水平方向 的窄多了,垂直方向被刀销掉的很宽,水平方向就是一条线

这个是增加雕刻深度后,非常明显(忽略没有雕刻透的部分,当时没有搞懂对刀的真正作用)

这个是PCB布板时把线走向全部改正横平竖直,依旧垂直方向被销掉的多

我试图把

$1 - Step idle delay, milliseconds

$1 – 步进空闲延时,毫秒

这个参数设置成255,即始终保持轴启用,三轴静止时确实都拔不动了,但是工作时Y轴抖动问题依旧

网友:
这破机器,刚性完全没有,这病没治

网友A:
降低走刀速度,提高转速看看了,亚克力的。。。楼上说了,刚性差啊

网友B:
个人感觉和刚性关系不大。你雕刻pcb的时候负载是很小的,因为吃刀只有0.0几毫米,基本上算是刻空气在。建议仔细检查一下机械部分,另外pcb本身也是不平整的,正负误差很大,刻深了或者刻不到是很正常的,除非你有校正平面的软件补偿了刀路,才会整块板子刻的一样深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走刀速度,提高转速看看了,亚克力的。。。楼上说了,刚性差啊

确实,没有控制转速的,一直是全速运行,手动拔插…………
降低了走刀速度强了半分钱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和刚性关系不大。你雕刻pcb的时候负载是很小的,因为吃刀只有0.0几毫米,基本上算是刻空气在。建议 ...

谢谢关注回复。
这玩具差到你难以想象,刚性问题只是其中之一

网友C(2019-08-17):
楼主的雕刻机的机架强度差,丝杠导程也大,加上你使用的步进电机扭力也小,抖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建议你更换大一点的步进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雕刻机的机架强度差,丝杠导程也大,加上你使用的步进电机扭力也小,抖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建议你更 ...

嗯~本来就是玩具
换了2MM的丝杆,再加上降低移动速度,现在能接受,反正也是刻PCB玩

网友D(2019-10-17):
最后一张图看上去好很多了啊,我也有台在吃灰,最近打算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张图看上去好很多了啊,我也有台在吃灰,最近打算用起来。

现在更好了。
空载移动时发现有位置会卡。把丝杆拆了重装,上油。现在怎么跑也不卡了,刻出来的横平竖直

网友(2019-12-09):
引用 楼主:
现在更好了。
空载移动时发现有位置会卡。把丝杆拆了重装,上油。现在怎么跑也不卡了,刻出来的横平竖直 ...

估计是丝杆有点斜了了,运行到一定位置阻力增大了

网友:
说实话这个刻的都有点深了,没有平衡软件就这个效果吧。你是板子小了而已,再大就会发现失败的占多数了

每个地方深度都是一致的,不管板子大小,检测高度后会自动调整z轴高度

每个地方深度都是一致的,不管板子大小,检测高度后会自动调整z轴高度

网友:
光轴本来就软,轴套还有弹性间隙。能用就可以了,不然就导轨滑块加粗丝杆。配个铸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