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节气门怠速阀用步进电机,结构挺简单的

楼主(2019-07-17):
这是一个小型步进电机,在节气门体上作为发动机怠速控制的执行机构
在节气门体上位置如下
(注意演示和拆解的不是一个电机)

安装孔
负责固定、密封和调节流量

怠速阀示意图

原理就是步进电机根据ECU的控制信号旋转转子,
蜗杆带动阀芯(堵头)上下移动来调整怠速旁通孔的空气流量,
改变混合气总量,达到调整发动机怠速的目的

让偶们一起来看实物吧
侧面

背面

顶面

顶面的堵头,塑料材质

拧下堵头

中间是螺纹孔

与电机轴的蜗杆配合,把旋转变为直线运动

电接口,就是两组线圈的引出端

外环有密封圈,不能漏气了

下面解剖开的是另一只电机,仅蜗杆螺纹长度不同

分为芯子和铁壳
这里还应该有个被塑封了的盖子

分离铁壳和芯子

铁壳,中间是铜轴承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芯子 既然是电机,那就有定子和转子

侧面

明显的定子线圈和铁芯

从这边能看到线圈焊接走向

抽出定子

定子内侧的铁芯,通电后形成变化的磁极,驱动转子旋转

最里面有另一半轴承

体积很小

(不过和上次车用时钟电机的比,就是巨无霸了)

尾端,磁体应该是铁氧体的

看样子,轴是和磁体粘接在一起的

还有个弹垫,用来定位的

磁体自然有磁场了,能吸回形针

让偶们在看下转子磁极分布,用看磁场的神器:德国玛格力磁电传感片

能看到顺轴纵向分布的磁极,N、S间隔的

横向看明显点

最后全家福

这是个能起大作用的小东西,虽然只是两相步进电机,但用在车上,结构啥的和普通步进电机还是不同

不过,在电子节气门上就见不着它了

网友:
两相步进电机

网友A:
顶一个,机械节气门用这个控制怠速,所以机械节气门怠速不好就是洗它,至于门板不脏就不洗了,脏用无纺布擦一下门口就完了。

网友B:
謝謝分享,拆得详细

网友C:
哟,这两个线圈不错哈哈,谢谢分享,等牙膏

楼主:
嗯嗯,两个线圈就是两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机械节气门用这个控制怠速,所以机械节气门怠速不好就是洗它,至于门板不脏就不洗了,脏用无纺布擦 ...

嗯嗯,听说这个电机也容易出问题:卡住、磨损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听说这个电机也容易出问题:卡住、磨损等

这动电机的力量你应该清楚吧,所以它在移动中遇到阻力会怎么样那。

而这种怠速阀实际是控制针阀与通孔之间的间隙改变流量的。  顶到头是堵死,向后褪是增大流量,这个通道的干净光滑程度就决定了针阀的磨损,而进气道有很多反喷油胶,黏糊糊的还均匀镀层,进气干净程度也不是很干净,吸附了尘土的油胶,对针阀螺杆针阀移动都带来一定影响,一般导致三个问题,一个是螺纹磨损划扣,一个是针阀磨损或膨大无法在气道里移动,最后一个是电气故障。其中2会导致1更容易发生。

膨大主要是清洗剂的问题,不合格的化油器清洗剂会导致橡胶制品膨大开裂。但是化清剂廉价。   节气门清洗剂除了清理油胶,还有镀油膜的作用,可以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拆得详细

详细点好,能看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哟,这两个线圈不错哈哈,谢谢分享,等牙膏

一定是铜线圈,不过太少卖不了钱

网友:
改行修车了?

网友D:
看着简单,小零件可不少

网友E:
拆过软驱,上面的螺杆有个小电机就是这种结构的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这磁力是通过一个90度弯头改变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动电机的力量你应该清楚吧,所以它在移动中遇到阻力会怎么样那。

而这种怠速阀实际是控制针阀与通孔之 ...

堵头也有用铜的,这个不怕清洗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过软驱,上面的螺杆有个小电机就是这种结构的

是的,比这个小而已。结构一样的。

网友:
现在修车都是机电一体,汽修还没到电子技师境界,咱们的机修不行,综合起来吧。

楼主:
还没有,估计要下辈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简单,小零件可不少

是的,应该不好做,似乎国内产品质量不太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