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凯立德C325G行车记录仪拆解加散热

楼主(2019-07-17):
以前一直用凯立德C320G,后来换了CK55(坏了),所以一直都想再弄个带GPS电子眼提醒的。

这个逛闲鱼配件价收来的,喜欢它带GPS可以报播电子眼,减少超速的可能性,
要知道现在限速够奇葩的,一些路段限速120突然来个100,然后几百米又是120,让你措手不及,一个不注意就超了(话说上个月家人开我的车就超速了,3分150块就没了)

成色还可以,造型和C320G大同小异(拆机发现前方的红外补光灯是假的)

GPS模块在吸盘上面

通过串口传输信号(以前用一个不带GPS版本的C320自己增加GPS模块是可行的)

拆解

电池其实还能用,就是有点鼓包了,安全考虑最后还是换了,毕竟放在车里暴晒高温比较危险

拆下屏蔽罩,元件布局和C320G不一样

主控没散热

这是凯立德C320的主板,舍弃了屏蔽,增加了散热。

传感器就用C320的图吧,都一样的,懒得拆了。

安霸A7L30主控芯片

声音处理芯片

背面的闪存芯片

2英寸液晶屏

卖家说是电池问题导致重启,经过我检测,电池没问题,主要是主控发热导致的
马上动刀增加散热,剪掉屏蔽罩

硅脂+金属块垫高

叠焊铜合金散热块,因为加了散热块,原来的电池会顶住,只能换成另一种形状的电池。

实测,
经过一晚上测试,没有死机,一切正常。

凯立德C320拆解
凯立德CK55拆解

网友A:
120降100你就觉得奇葩拉,上次好像就是山东刚出不记得谁谁家的地界直降60,我说大车怎么都走那么慢,他长期跑知道那里经常出事,前车减速后车不知道。

这摄头不错,带授时带定位,出事故调去原文件清晰度,有效性都很好。    电池用一段要换,会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降100你就觉得奇葩拉,上次好像就是山东刚出不记得谁谁家的地界直降60,我说大车怎么都走那么慢,他长期 ...

不是120降到100,而是突然降了没几百米又升回去,这样的路段很多,跑长途犯困容易中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120降到100,而是突然降了没几百米又升回去,这样的路段很多,跑长途犯困容易中招 ...

你以为我那60是长路段的啊,就是一组摄头下面,牌子就在摄头架子立柱上,你主要高于60通过架子,就已经准备交钱了。     本地车去复议,外地车都是在外地交网络罚款无法复议。

网友B:
开机5分钟,烫手的话,热片小了,特别夏天。我散热片约0.3厚,直接伸到壳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5分钟,烫手的话,热片小了,特别夏天。我散热片约0.3厚,直接伸到壳外。 ...

芯片裸奔烫手,加了散热没事,已经运行一晚上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凯立德的电子狗平台也凉了好久了吧,善领也凉了,真不知道该用谁家的了

网友:
这应该很老了吧,我前几年卖过记录仪,我卖的是A7LA50的,从14年一直用到现在,电池换过两三个了,没改散热,不得不说,质量真好,还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120降到100,而是突然降了没几百米又升回去,这样的路段很多,跑长途犯困容易中招 ...

修路后没有移除的牌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我那60是长路段的啊,就是一组摄头下面,牌子就在摄头架子立柱上,你主要高于60通过架子,就已经准 ...

发一个律师函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凯立德的电子狗平台也凉了好久了吧,善领也凉了,真不知道该用谁家的了

老实进导航,虽然提醒太多,总比拍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裸奔烫手,加了散热没事,已经运行一晚上了,没有任何问题

烫手也不放心。车上想起拍的。散热片伸出去,壳外还折叠下。也用了3年,125元云智汇。好像也是坛子买的。晚上差,白天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发一个律师函过去

然后那,当地起诉,适用当地法律,你败诉的几率是多少那。

到时候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没撤销自己还赔了一大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那,当地起诉,适用当地法律,你败诉的几率是多少那。

到时候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没撤销自己还 ...

发法院干嘛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闲鱼收的C325,就是背面的胶有点粘手。这个行车记录仪带畸形校正,说实话效果比现在200-300的好,唯一是视频有点偏暗。另外电池鼓包是通病,我换了块200毫安的电池,记录仪立马复活了。

网友:
做工还是挺好的,
电池好像不行了

网友(2019-08-18):
这两个都有,用几年了,质量不错,晚上很清楚,就是太阳晒电池易鼓包,不过对于坛友来说都不是事,5块钱一个鼓了就换

网友:
图片拍的很清晰呀

网友(2023-04-11):
我的C325电池也不行了,换掉电池发现电池不能正常充电,也就是过一段时间电池电量就耗完了,要单独对电池重新充电才行。不要里面的充电原理怎么样的?

网友:
有一种叫:导热硅胶,软的,贴在主控上,屏蔽壳压上去,热量就导到屏蔽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