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请问AU6989和AU6998支持有区别吗?

楼主(2019-07-17):
只能找到6989的支持列表,也不清楚6998能不能支持现在的新3dnand,qlc之类的

网友A:
看型号,6998比6989支持的闪存更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型号,6998比6989支持的闪存更新吧

好像不是吧,6998好像更老

网友B:
看后缀,GTC/GTD/GTE之类的更好支持3D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后缀,GTC/GTD/GTE之类的更好支持3D闪存。

gbl不知道是什么鬼

网友B:
AU6989SN-GTC 后缀就是GTC,编号越往后支持的闪存制程越新。gbl是后缀号?看上去比较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6989SN-GTC 后缀就是GTC,编号越往后支持的闪存制程越新。gbl是后缀号?看上去比较老。 ...

是的,6998sn-gbl,安国的工具直说主控都能支持,支持列表里也只能看到6989的支持情况,6998也不知道是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6998sn-gbl,安国的工具直说主控都能支持,支持列表里也只能看到6989的支持情况,6998也不知道是什 ...

有这类支持列表吗?一定要有后缀,否则无意义。

网友C:
6998是很老的主控,3D闪存应该不可能,最新的量产工具也不可用.但是好像能支持苹果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6998是很老的主控,3D闪存应该不可能,最新的量产工具也不可用.但是好像能支持苹果盘. ...

那就放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类支持列表吗?一定要有后缀,否则无意义。

我的意思是量产工具能支持安国所有的主控,但是对于主控能支持什么颗粒,6998并没有支持列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量产工具能支持安国所有的主控,但是对于主控能支持什么颗粒,6998并没有支持列表 ...

软件支持大多数主控,但主控不支持所有闪存。3D闪存用GTC之后的主控吧。

网友(2019-12-08):
18年买过大树的安国6989 GTA的板子,他介绍那写着:AU6998SN=AU6989=IDE5019,下单是6989-GTA,实际丝印是6998 M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