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尼康D3200光圈故障求解

楼主(2019-07-17):
       现有尼康D3200只能用最大光圈正常曝光,调小光圈后屏显请再次按下快门释放按钮曝光严重不足,调到B门观察光圈,除最大光圈外无论调到任何一级都会以最小光圈曝光,特来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是否是光圈组件故障,此故障组件是更换还是可以维修,谢谢

网友A:
把镜头拆了,擦下触点再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镜头拆了,擦下触点再装试试

感谢回复
尼康机身左侧好像有一拨片,控制镜头光圈拨杆开合,镜头可能是纯机械光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