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冒死实验煤气灶大法实验成功,拆机散热器更方便,分享给坛友。

楼主(2019-07-17):
之前拆了一个amd原装散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6531&extra=&page=1
手里还有一个同样的,经坛友点拨,打算实验用煤气灶大法。
尖嘴钳夹住,烤了几分钟,掉了,省时省力,推荐。
战果如下

郑重提醒,操作有风险。安全第一,折腾第二。

网友A:
这是啥东西的散热?

网友:
这个是锡焊的

网友B:
事实上焊锡的导热性能非常差,比硅脂还差

网友:
热风枪比较好啊,一个热风枪也没多少钱

网友:
这个居然是锡焊??

网友:
焊锡在上面只是做固定作用,散热的不管他事~

网友:
你的帖子在一起了

网友:
不错不错,拆得很完美,得到了一片铜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东西的散热?

冒死实验煤气灶大法实验成功,拆机散热器更方便,分享给坛友。

                ↑
         就是这个上的

网友:
按摩店推土机散热器

网友:
热管烤BOOM了怎么办?

网友:
我开始以为是铜材料电焊上去的,看到拆解后原来是焊锡连接上去的,中间的点阵好像导热面积不够。我的原装小热管散热器已经漏干,换成普通的铜铝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焊锡的导热性能非常差,比硅脂还差

然而你这不是事实,焊锡的导热约是一般硅脂的10倍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焊锡的导热性能非常差,比硅脂还差

这你就瞎扯了  市面上你能买到用的硅脂没有比得上锡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焊锡的导热性能非常差,比硅脂还差

这话说的一点常识都没有,焊锡好歹是金属,导热系数再差都是大几十上百的,比硅脂导热差的怕不是塑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焊锡的导热性能非常差,比硅脂还差

除非是液态金属,否则焊锡比硅脂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焊锡的导热性能非常差,比硅脂还差

硅脂一般导热系数是12左右,而锡是67

网友C:
好好的~为啥要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的~为啥要拆呢?

已经在家吃灰好几年了,没用,拆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