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科技与美学的结合,5N•M大扭矩 米家电动螺丝刀开箱评测

楼主(2019-07-17):
前言:都说科技改变生活,但究其原因还是人变的更懒惰了,任何能用电解决的都希望能拥有更好的表现。类似生活中常见的螺丝刀,就是一种典型的例子,虽然家用螺丝用手拧就可以解决,但遇到狭小空间的转角或者螺丝繁多的情况下,电动螺丝刀就成为一种必须品,日前,笔者早已先行一步拿到目前米家最新上市的一款电动螺丝刀产品,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期待呢?

产品开箱:

作为米家的一款电动工具产品,外包装在设计上也秉持着米的白色特有风格,在盒子的正面印刷有产品外观实图,背部则粘贴有产品的生产信息介绍标签。

盒内产品放置在一个略大的收纳包内,而收纳包的材质采用尼龙布料制成,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划能力。

开口处也采用防水的金属拉链制成,外出携带也无惧风雨。

收纳包的内面采用了柔软的海绵布料制成,并在对应的地方开有适合所放置产品大小的收纳槽,在里面放置着螺丝批头收纳盒和电动螺丝刀。

整盒产品主要有电动螺丝刀、说明书、充电线、螺丝批头*12和延长杆组成。

产品的外观与细节:

批头盒采用半透明黑色塑料制成,在顶端设计有米家的LOGO图标,四周均比较圆润。

扣合式设计显得略微粗糙,盒盖和盒身的链接处也没有相对应的转动结构设计,长时间使用后容易发生断裂。

在盒内装着的是12颗与产品配套的螺丝批头与延长杆,分别为PH1、PH2、PH3、H3、H4、H5、SL4、SL6、T15、T20、T2、PZ2型号的螺丝批头以及60毫米长的延长杆,放置这些批头的底座是一整块深灰色的保护硅胶制成,柔软且富有弹性,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批头在运输途中的安全。

批头采用的是S2工具钢制成,规格为目前市场上常见的6.35mm六角大小,总长度约为25cm,通用性较强,表面深灰且比较光滑,与其他同类型电动螺丝刀所赠送的批头相比,它的整体长度非常短,颜色也更深一些。

使用中发现批头还带有一定的磁性。

这款电动螺丝刀是米家与小猴工具再次联手出品的家用工具,官方型号为MJDDLSD001QW,尺寸大小为124mm*130.5mm*42mm,重约为350g左右,同其他类型的电动螺丝刀相比,体积非常小巧轻便。

它在外形上采用了常见的枪形设计,一体式成型设计基本看不到一颗螺丝,而且外表面上抛弃了原有电动螺丝刀的包胶结构设计,仅剩下工程塑料制成的壳体,具有一定的抗冲击性和耐磨性能,表面经两道UV烤漆工艺处理,手感细腻光滑,犹如抛光后的铝合金型材。

它内置有3.6V的2000mAh电池,比市场中常见的1200-1500mAh电池容量要大很多,续航能力非常持久。为满足大功率充电要求,所以在手柄底部设计有Type-C充电插口,并在充电插口旁边设计有充电电源指示灯,一般的家用手机充电器都能正常为其充电,理论充电时间约为2到3小时,充电速度足以应付日常所需。

在前方采用了方便更换的直插式夹头设计,同其他夹头相比,它无任何锁紧结构,拔插过程方便快捷,虽然仅有3.6V的电池电压,但是却能提供理论设计最大5N•M的扭矩力,足以满足家庭中对各种螺丝的拧紧和松动操作,遗憾的是,作为小型的大扭力电动螺丝刀而言,居然没有扭力档位的调节设计。

为方便在昏暗的环境中使用,前方也加入了3颗LED灯的照明设计,亮度大小足以接受。

可惜的是,启动按键并非线性按键设计,不支持无极调速功能,机子的空载转速为200r/min,转速大小较为适中。

在枪体的背部设计有转向变换旋钮,对应的L即是左转动,调节到R则会右转,中间则是锁止键。

产品的使用测试:

对于一款电动螺丝刀而言,除了外观和制造工艺之外,产品的使用性能、续航时间以及耐用程度都是比较考究的,那么这款产品的实际使用是怎么样的呢?通过长时间按压电动螺丝刀开关,直到电机停止旋转为止,总共耗时1小时14分左右(如果是10秒一颗螺丝,那得拧多少颗啊)。

而此时测试的室内温度仅为31.5度左右。

直到测试产品停机,测试产品最高温度为61度左右,温度并不算高。

在加装了延长杆的情况下,发现产品的同心度一般,稍微有一点偏,但几乎无影响。

不过测试不加装螺丝批头的情况下,发现产品夹头同心度较高,所以将延长杆加装到了得伟DCF680G2电动螺丝刀上进行测试,发现转动的同心度非常高,最终发现问题出在夹头的选择上,产品的快速夹头过短,并且无夹紧设计,所以使用过程容易晃动,不过转速低,仅用于拧螺丝是无问题的。

毕竟力矩较大,所以用来拧紧或者拧松家门都是无问题的。

因为无拧紧止动功能,所以批头或者螺丝容易发生损伤的问题,在同样的操作下,与牌子螺丝批头相比,互相之间的批头硬度非常接近,但仍需加强。

在将其放电到彻底耗光后,对其进行了简单的充电测试,其结果如下图所示,充电前期比较平稳,后期为保护电池会自动降低充电电流大小,总计充电耗时2小时43分,累计耗能10.84Wh,基本符合厂家对产品充电时间的描述,而且根据充电转化率为80%计算,产品的电池容量大约为2400mAh左右,也比较符合厂家对电池容量大小的描述。不过在这也可以看出,整个产品的充电过程电流最高没有超过1A,充电功率并不高,基本上在2小时候左右充电功率就开始下降,所以如需急用,充到2小时之后就可以拔掉了。

总结:

优点:产品一体式设计秉持米家工具美学,颜值高,使用便捷小巧,内置有3.6V的2000mAH 大容量锂电池,可支持最高5N•M的力矩输出,无论是续航还是扭力,都足以满足家装螺丝的要求。
缺点:产品不支持扭力档位调节和无极调速功能,使用上多有不便,充电速度略慢。

网友:
渠道可以啊 今天才开始预定的你已经有货了

网友:
比起松下10几年前的ezt121差远了
不支持扭力调节无用
左右转换在尾部,开关还不能调速,辣鸡

网友A:
写软文也得有点脑子才好……………………

网友:
这么快就拿到了,外形挺不错,就是速度太慢了,还没有扭矩
除了颜值,感觉打不过威克士WX252

网友:
申请免费试用 ? 哈哈 ,这款还真看不上。

网友:
中看不中用,切换开关是最大败笔,单手不能切换。

网友:
这是拿来包浆的。有么有主轴锁都没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软文也得有点脑子才好……………………

哈哈   文章作者觉得拧螺丝的时候,电流全程不变

明明是给小米做推广  看完反而感觉得伟好太多

网友:
没有螺丝固定挺新奇,难道是一次性的不让拆么?
没感觉有科技和美感,使用效果估计不会太好

网友:
没有扭力调节, 转速慢 , 开关不是无极调速.

网友:
这怕是专门面向抚摸党开发的,正经干活谁用这个,滑不留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文章作者觉得拧螺丝的时候,电流全程不变

明明是给小米做推广  看完反而感觉得伟好太多  ...

完了,我直接撸了两套,看到这个文章后感觉不值了

网友:
看完我是不会买的,哈哈,其实不看我也不会买,滑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软文也得有点脑子才好……………………

确实,忽悠小白,空载和带载在拧镙丝上,就好比人散步和在工地上搬砖一样。

网友:
我也感觉这外形,使用中可能会滑,不好握持。
你们说的不能调扭力,不能调速,还有上面说的不方便握持,这些对定位偶尔家用的工具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
如果你成天拿它干活,当然老实地去买个更专业的比较好。
如果偶尔一用,真的无所谓。

网友:
用来忽悠外行,比如美女啊、少妇啊、文科生啊、土豪啊,完全可以,毕竟工业设计在辣块呢

网友:
看起来像玩具。。

网友:
除了对充电方式比较感兴趣,其他都不喜欢,设计成这样,不好说什么

网友:
乍一看像个电吹风,小号工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