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尚朋堂风扇vs共田暴力扇,哪一个更暴力。

楼主(2019-07-17):
总结一下数据。加上锂电的尚朋堂一档,8.0g
二档,12.4g
三档,17.8g
4档,24.2g
净重507.7g,改了两节电池,tp5100充电

共田暴力扇
一挡5.7g
二挡10.5g
三挡14.7g
不加电池净重198.2g

没有分贝仪,噪音多少就说不了了。共田为何暴力?最高挡的声音是那个尚朋堂的三倍。如果不测量的话,凭感觉是共田风扇风大。顺便晒一下魔改k2

网友:
转速越高噪音越大

网友A:
我去,用重量测风力,楼主你很有想法

网友:
这个办法可行

网友:
风力也用斤来称了,哈哈

网友:
不是对比将某一物体吹得远么?

网友:
虽然方法粗糙,但是也很巧妙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用重量测风力,楼主你很有想法

好多航模也是这样测试的,一般先固定好航模垂直放置在电子秤,再按去皮清零键后,然后把航模调最大功率,最后测试负数拉力值,能计算出推重比,有些航模飞跑推重比大于1的话,需要铁块配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多航模也是这样测试的,一般先固定好航模垂直放置在电子秤,再按去皮清零键后,然后把航模调最大功率, ...

厉害了,不玩航模不了解

网友:
这样秤出来的应该是风压吧,可以同类对比,但跟风量还是有区别的
这种桌面近距离的应该是低噪音低风速大角度大风量,实际解决只能加大扇叶直径,优化叶片角度来实现。

网友C:
你的斐讯天线,给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斐讯天线,给购买链接

大哥,我不单独出,那一套东西30块,有路由器,我发了一个交易的帖子,你看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46&mobile=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我不单独出,那一套东西30块,有路由器,我发了一个交易的帖子,你看一下。

https://www.mydigit. ...

不是,我问天线从哪里买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不玩航模不了解

我也是没玩过航模,只是看点航模科普,和DIY改旧的电脑风扇无刷。好像最低档有刷电机航模入门都是好几百元,得买一系列的配件,像电池平衡充,螺旋桨保护器,动平衡测试仪等。无刷的好像得一千多元,四轴无刷好几千元等。电池和无刷电调容易入坑,有的电池充几十次充气变鼓,无感无刷电调启动电机时烧电路等。配件是一方面,另一个大问题是得自己学会玩才行,好像便宜的航模可不好学,完全用手小心的弄遥控器,新手的时候距离不能太远,以免飞丢提控回家等。自动化的飞控航模适合新手,但是有不小的可能会失控掉落,价格比手动的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问天线从哪里买的?型号?

淘宝买的,没有型号这个。

楼主:
航模也是这样测试的,一般先固定好航模垂直放置在电子秤,再按去皮清零键后

网友:
风力论斤算,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