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做了个有情怀的东西,128G SLC固态

楼主(2019-07-17):
从没用过SLC固态,手痒就想做个。笔记本是M-sata口,就做个M-sata的吧。

先从闲鱼上淘的板子

看板子做工不错,丝印清楚,带4颗16G 1CE MLC,共64G闪存颗粒,然后就下单买了。

从淘宝某闪存卖家那,买到4颗镁光32G 4CE SLC闪存颗粒。

到手之后,三下五除二就搞上去了。

中间其实有点小插曲:
板子原来四贴1ce,跳了RCE1,RCE3,
RCE5和RCE7是空的,贴4颗4CE应该是要补上0欧电阻的。

从一块坏固态板子上,拆了2个电阻就把RCE5和RCE7补上了,然后开卡

发现怎么开都开不过,报错Ch1 CE3空。一开始猜测是闪存虚焊,于是补焊,但无果。

然后又怀疑是不是自己焊的2个CE跳线有问题,拿表一量,果然有问题,RCE5不通。于是拆了,重新焊上了一个,然后开卡成功。

下面上跑分图:

CPU渣渣,4K跑不出高分,如果cpu强点,跑分肯定超1000了。

完结,情怀的SLC,留着压箱底。

网友:
三下五除二能搞定的是高手, 我都得九下

网友:
NW435现在拿货都是30多一片

网友A:
我NW435双贴了U盘46EN主控,太烫,大部分时间扔在旁边吃灰....

偶尔需要Windows to go才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NW435双贴了U盘46EN主控,太烫,大部分时间扔在旁边吃灰....

偶尔需要Windows to go才用它 ...

固态U盘,我感觉2246xt就够了。

网友:
我的64G SLC也在吃灰,上256G MLC来玩命折腾。

网友:
这是标价75的哪家咸鱼吧?

网友:
以后找你要SLC

网友:
435总感觉被艹的快挂了,还有ce跳线很多时候直接用锡连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