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冲牌MF82型指针万用表拆解

楼主(2019-07-17):
拆一块冲牌MF-82型指针万用表,这块表是当年单位安卫星天线,好像是92年,安装单位给的基本上沒怎么用,也沒什么用一直在吃灰

正面

电池仓,采用—节五号电池,另一节好像是15v层积电池

背盖罗丝是纯铜的

内部结构

应该是生产记录

表头

取掉防护罩

1991年出厂 快28年了

型号及精度等级

品牌,冲牌第一次见

END

网友A:
一看保险丝就知道是专家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保险丝就知道是专家专用的!

那是拨错档位爆的保险丝

网友B:
很有特点,交直流同档位通过开关切换,就是电压档几kΩ内阻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特点,交直流同档位通过开关切换,就是电压档几kΩ内阻低些

这本来就是低档表,当炮灰用

网友C:
这种交直流开关切换的还是第一次见,对比一下,现在带量程自选择的数字表用的很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交直流开关切换的还是第一次见,对比一下,现在带量程自选择的数字表用的很是方便 ...

好像2018年后,出现了按钮款的全自动万用表,其实是电压电阻一组,电流一组等,家里用非常方便,不用担心旋钮触点故障。跟手动旋钮数字表相比,自动的刷新率大概每秒1次,手动的刷新率大概每秒3次。

网友:
都用上PCB和部分色环电阻了,应该是90年代的产品,虽然是低端表,不过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2020-08-20):
好宝贝!赞一个!

网友:
我有台MF47,还有台MF35:lol:

网友:
指针表再好也是昨日黄花了,数字表才是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