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蓝牙门卡,老小区用的,电池没换好可能烧了,这个怎么复活?

楼主(2019-07-17):
本来是电池没电的,换电池大意了可能,发现不能用了。
上网15元买一个?移植芯片?,新买个到物业开授权?

叫的好听蓝牙卡,实际都是红外的

还是比较简单的。 信息是不是储存在了8脚芯里?无码的。

网店搜到这个, 变种卡?

网友:
看来有防拆功能?

网友:
芯片应该是单片机了,测下电源,看坏没坏

网友:
这东西就是电池反了也不应该烧吧,可能哪里搞断路了

网友:
难道是没有防反接的,这么容易就烧掉

网友:
你试试看看啊,以前小区用的这种,有的是电池没电就坏了好像,当时买了复制卡来着,可以几个卡共享一个的,别说我说的哈哈哈

网友:
看着挺简单的,这么容易坏?

网友A:
看起来是红外+433M无线通讯的。边上辣一条铜薄就是天线。
全板就一块单片鸡。如果烧了,希望就不大了。
如果烧了别的器件,还是有救活的希望的。

网友:
看晶振应该是433的射频

网友B:
谢谢分享。。。估计不是换电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红外+433M无线通讯的。边上辣一条铜薄就是天线。
全板就一块单片鸡。如果烧了,希望就不大了。
如 ...

謝謝分享  不知道哪个件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估计不是换电池引起的。。。。

熱心會員  神友帮支招儿?万用表测待机电流来着 没以为有问题。 第二天用开门没反应。。。。我去的。。。

网友C:
看起来很一般的说。

网友:
这东西有设备好整。

把红外接收短了,先用频谱监听433,天线法和扎针法依次判定,如果433天法法没有扎针正常就是 R25高放烧了,扎针都没有,用示波器看下单片机输出,有就查推动管A6。

当然如果频谱433天线正常,就是红外的事。

并不难。   就怕没有瞎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很一般的说。

这东西就是红外触发代替保安按遥控器。

原来的手动遥控器,就是人工按下微动发射的。    这种是红外触发接收完成发射。

判断就是把红外改成人工按键接通试试有无发射。  有就是红外问题。     短了没有就看是单片问题,推动问题,还是高放问题,当然声表也是怀疑对象,顺手就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神友帮支招儿?万用表测待机电流来着 没以为有问题。 第二天用开门没反应。。。。我去的。。。 ...

触发状态摸一下R25,接反有时候他们报销,发射时候特别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发状态摸一下R25,接反有时候他们报销,发射时候特别烫

这小玩意功耗不太高,发射频率应该几秒钟一次。  没发现哪热。。

网友(2019-09-21):
手里有一个 ,谁知道怎么利用上,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