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活塞式气泵拆解_曲轴 电机

楼主(2019-07-17):
上次拆到电机和曲轴 没有工具拆不下去了

曲轴是热装过盈装配  加热拆解失败  不是一般的紧  没有二足拉马 三足的使不上力  只有暴力拆了  图流  这个电机轴承也真是够了  一个6203  一个6204

楼主:
曲轴特写  热装后 内六角螺钉锁定曲轴和电机轴  牢固  牢固  加热一点松动都没有  等不到拉马 直接硬拆了

网友:
你这拆的比较暴力。破坏性拆解。

网友:
收废品的省事了

网友:
三抓拉马不是更稳定,为什么用不了。一定要2抓拉马。

网友:
暴力拆解啊?啥故障啊?为啥拆啊,拆不是为了修么?

网友(2019-11-25):
大力出奇迹,没有锤子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再加一锤子。

网友:
暴力拆解啊

网友(2020-03-13):
暴力拆解可惜了。这个做工可是相当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