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应坛友要求,拆完散热,继续拆铜管

楼主(2019-07-17):
之前土法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1
煤气灶大法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1077662
之前拆了两个推土机的散热器,有坛友留言想继续看一下热管,于是翻出一根继续拆拆看。
手头没有太好的工具,大家将就看吧。
可以看到,热管外边是一层薄薄的铜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散热器热管经常碰瘪或者弯折的原因,就是很薄一层,没什么强度。
仔细看掉下的粉末,是有一些金属光泽的,磁铁吸不上,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另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艺来制造热管。
我原来猜测是一整根厚铜管,但是从成本和加工难度上看,不太现实。我估计是一个薄壁的铜管,灌装上液态和这种铜屑类的材料,然后封口加工。但是这种“铜屑”在热管内应该是均匀分布的,按一定厚度贴在铜管壁上的,所以不知道怎么个加工法。
有相关知识的坛友,还请分享一下。

网友A:
烧结工艺,铜粉,半化不化固定住,要求就是通水透气,再灌上冷却剂,封口。

网友:
那是铜粉,里面还有水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结工艺,铜粉,半化不化固定住,要求就是通水透气,再灌上冷却剂,封口。 ...

半化不化怎么个操作,我觉得粉末在里面应该是均匀分布的,可是工艺上怎么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化不化怎么个操作,我觉得粉末在里面应该是均匀分布的,可是工艺上怎么实现呢? ...

加热到熔点附近,部分粉末表面融化(我指这个叫半化不化),然后控制温度冷却,让所有颗粒粘结在一起但是又通水透气形成孔洞,烧结名词的来源,主要为了使导热更迅速,如果松散结构,散热比直接颗粒互相接触慢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