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S改装指示灯

楼主(2019-07-17):
这手电设计缺陷有点多~DC版的钥匙扣那里还不错~一体化的!充电指示灯就比较烦人~不对准看不到!只有改动下了!用光纤引导充电指示灯!试了下光纤太细,最后只能用三根光纤加上无影胶粘合一起!

网友(2019-08-29):
误触发跟没有电时直接熄灭是个硬伤啊

网友:
这个牌子的我入手一个手持式LED音响灯型号AUD601R,音质垃圾,灯光垃圾。我反正对这个牌子不感冒了。

网友:
9.9撸了C口版。改了開關手感感覺還可以。這麼便宜還要啥自行車

网友:
我9.9撸的圆口版,没有赶上c口的车

网友(2022-02-26):
各位大神好!我的ALS小手电用过几次后就坏了,按开是正常亮,关闭后是微亮,一直是微亮,关闭不了。请各位指教,大概率是哪个零件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