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NDURE SuperTank 100W笔记本移动电源套装拆解评测

楼主(2019-07-17):
ZENDURE是一个海外的户外旅行充电品牌,产品销售亚马逊、中东、欧洲、美国、机场以及京东、天猫等多个线上线下渠道。产品设计一向以安全、高端、耐用、时尚为基准线,强调高效率的快速充电和优秀的用户体验。

Super Tank就是Zendure推出的最新也是容量最大的一款移动电源,其容量可达27000mah、99.9Wh,功率可达100W,并且输入输出一口双向,支持PD输入,完全满足15吋笔记本备用充电,可以说是移动设备的一道大餐。

参数介绍

本次一同体验的还有superport4 100W充电器,用此充电器给移动电源充电时间可以缩短至1小时。

随机还有一根1米的双C口充电线和一根1.5米的8字口电源线,质量都是上乘的

这就是充电电源,上方是“ZENDUER”标识

后端详细列出四个端口的参数,其中两个USB-c口,分别是5-20V 3A,20/5A,最大功率100W,和5V/3A,9V/2A,12V /1.5A,最大功率18W,两个USB-A口,支持5V/3A ,9V /12A ,12V/1.5A ,最大功率18W,可以用于小功率的移动设备充电,总输出功率136W

重量242.1g

体积为114*101*22.4

这就是四个充电端口,下面分别对这四个端口进行测试

先测一下各接口支持的充电协议

100W c口分别支持bc1.2 dcp  APPLE2.4A 三星AFC5-12V  华为fcp5-9V  scp3.6-12V 2.5A  QC3.0 5-12V  PD3.0

18W c口跟100W口支持的协议相同,可以说支持大部分协议

左边USB-A口支持BC1.2 DCB   APPLE2.4A  三星AFC5-12V   华为FCP5-9V  QC3.0 5-12V

右边USB口支持BC1.2 DCB   APPLE2.4A  三星AFC5-12V   QC3.0 5-12V

接下来测一下带负载能力,接好电子负载及测试仪,诱骗至20V,逐渐加大负载

这是加载全过程图,由于电子负载最大只有100W,所以加到100W后就不能再做超载试验了,由图上数据可知,空载时的电压是19.949V,满载时是19.3582V,输出100W毫无压力

再看一下18W口的加载情况,诱骗至12V

由图可见,加载至22W时,电压急剧下降,也就是说输出功率最大可达22W,超载4W,超载能力达22%

另一个USB-A口

以上两图是两个USB口的带载情况,达18 W毫无压力,并且线补明显

测一下空载电流是0.025A,空载电流还是不小的

功率因数为1.0
接下来就测一下移动电源

端部各种参数、标识一应俱全

正面上方有一个按键,可以开启移动电源,方便查看剩余电量

重量518.6g,很重,毕竟容量在那里

体积为119*73*42mm

四个输出口,蓝色USB口15W,绿色18W,两个C口分别是100W和60W,支持PD协议

查看一下,初始容量33% ,数码显示,很直观

100W口,输出电压5.0612V

支持BC1.2 DCP   QC3.0  5-12V   PD3.0协议

60W C口支持PD3.0协议

USB-A口电压5.1248V

支持BC1.2 DCP   三星2.0A 协议

另一USB口支持协议

USB-A  15W 口做一下带载能力测试

由图可见,电流最大可达3.6A

18W口加载测试图

60W C口带载能力测试图

100W C口带载能力测试图

两个USB-A口同时放电

下面做充电测试,首先把移动电源放电至自停,然后再充电

使用C口充电

充电初期,至13分钟时(充入11.5Wh),处于不稳定状态,电压19.8V,电流0A逐渐上升至5A时,电压突降至0V,之后迅速恢复至19.8V,电流再次逐渐上升至5A,依此循环,直至13分钟后电压稳定在19.8V,电流5.11 A充电

26分钟后,电压稳定在19.36V,2.57A继续充电

充电结束,充入能量109.72Wh

此时充电器表面温度63.1度

移动电源表面温度为41.7度

下面再测一下放电能量,测试是在充电完成24小时候进行的

最后看一下,无论是充电器还是移动电源,都可以同时为四台设备充电

next

楼主:
Super Tank 100W笔记本移动电源套装评测

下面开始拆解,本文只拆解充电电源

卡扣设计,不过缝隙很小,要仔细撬开

左侧是充电管理板,右侧是电源板,测了下,输出22.8V电压

充电管理板,这一面是大体积元件,以及USB插口,右侧的一条黑细线你是温度传感器线,插入电源板的元件空间内,探测电源温度,超温后启动保护

取出两块板

温度探头

充电管理板芯片面

标注一下元件

WT6636F介绍:
WT6636F是一款可支持车充,旅充,TYPE-C PD协议芯片。主要用于高端功率支持到100W,外围元件少功能齐全。
集成 USB TYPE-C 协议
集成 TYPE-C DFP 协议
自动检测 TYPE-C 设备的插入和拔出
集成 USB PowerDelivery(PD3.0)协议
集成硬件的双向标记编解码(BMC)协议  集成物理层协议(PHY)
集成硬件 CRC
集成 PD3.0 协议
集成对 E-MARK 线缆的识别和支持
支持 HardwareReset
集成 QC3.0/2.0 快充协议
集成 QC3.0/2.0 输出快充协议
支持 CLASS A 和 CLASS B 电压等级
兼容BC1.2/APPLE/SAMSUNG 充电协议
集成电压反馈调节机制
支持 MTK PE+1.1 快充
支持 FCP/SCP 快充
电源管理
内置 5V600mA/VCONN 开关切换路径
集成外扩 5V~20V 功率 MOS 的开关控制
集成 ADC 检测外扩 MOS 路径电流
内置功率路径管理
内置自动控制泄放电路功能
ADC
内置 14bit ADC
内置对 VBUS 电压、电流的检测
内置对电池电压的检测
内置对 VCONN 电压的检测
低功耗
待机平均电流小于 100uA

CX8825介绍
CX8825是一款输入耐压可达36V,并且能够实现恒压以及恒流的降压型DC-DC转换器
CX8825内置50mΩ High-sidePMOS以及30mΩ Low-side NMOS,可支持3A持续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可调,**可支持****占空比
CX8825具备高性能的负载响应以及输入电压响应能力,同时**的恒压和恒流控制环路实现极小的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
CX8825无需外部补偿,可以依靠自身内置稳定环路实现恒流以及恒压控制,同时具备线缆压降补偿功能
CX8825是一款应用极简,性能卓越,稳定可靠的恒压恒流降压型DC-DC转换器
  特点
- 高性价比车载充电器方案
- 输入耐压可达36V
- 内置50mΩ High-sidePMOS
- 内置30mΩ Low-sideNMOS
- 可支持3A持续输出电流
- 可支持****占空比
- 输出电压电流可设
- 恒流精度±10%
- 恒压精度±2%
- 无需外部补偿
- 135k Hz固定开关频率
- 线缆补偿压降
- 短路保护(SCP),过热保护(OTP),过
压保护(OVP),欠压保护(UVLO)以
及输入过压保护
- SOP-8L封装形式

下面看一下电源板

拆开胶带机绝缘纸

测一下电压,输出22.8v,如果电源坏了,找一个20多付的电源就可代替,分开设计比较方便

总结:
1、无论是充电器还是移动电源,支持的充电协议比较齐全,完全能够应付日常使用
2、输出功率强劲,用于笔记本充电毫无压力,用料比较扎实
3、具备多接口,可同时为四台移动设备充电
4、建议电源在侧面采用折叠或伸缩插头,这样更便于携带,移动电源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网友:
楼主的工具好厉害啊

网友A:
移动电源也拆开看看这货是升压电路还是降压电路。100W的PD输出啊,19V充电。感觉锂电池是串联的,有5节?但从容量标容量可达27000mah来看又象电池是并联的。移动电源不拆,差评!!!!!

网友:
查了一下价格天猫要¥ 1098.00。这价格有点丧心病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电源也拆开看看这货是升压电路还是降压电路。100W的PD输出啊,19V充电。感觉锂电池是串联的,有5节?但 ...

太大,尝试了几次没拆开,最后放弃了,从他的宣传图看是8节,众筹评测宣传的价格是1796元,更离谱

网友:
高级货,做工好,外观像旅行箱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大,尝试了几次没拆开,最后放弃了,从他的宣传图看是8节,众筹评测宣传的价格是1796元,更离谱 ...

这价格只能走欧美,从价格及外形来看浓浓的鬼佬风格,以目前这货的价格及外形来看国内市场销量很悲观!!!如果是8节电池的话,有可能是2并4串!

网友A:
你这个是申请的免费测评样办吧,我不信你信淘这么多钱买个这货回来用!

网友:
笔记本移动电源 没有120斤根本拿不出手的

网友:
充电宝没拆呢,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申请的免费测评样办吧,我不信你信淘这么多钱买个这货回来用!

100元我都不买,因为我不是很需要,测完基本吃灰

网友B:
外形少见,海外品牌要进中国卖了么?

网友:
做工和用料扎实  ,介绍的详细 ,推荐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形少见,海外品牌要进中国卖了么?

以前没见过这个牌子

很有可能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国内的品牌,但是从未在国内销售

网友:
这时候就需要宣传一下YZXSTUDIO的产品了,钢XS充电宝,一样是双向PD100W,双C口,但是少了个USB,100wh,不过充电速度比这个好,90分钟充满,当时我798买的,比起这个的价格实惠多了。

网友:
这不是个行礼箱嘛。。看前参数很不错!

网友:
都很猛啊
做到了随身携带上机的最大限值

网友:
这东西除了快充外,其它的和汽车应急电源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