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飞利浦HTS3152/93 家庭影院主机功放问题

楼主(2019-07-17):
本来光驱读碟有点问题,一直当功放用,想加装蓝牙板,为了腾地方就手欠把光驱拆扔了,目前问题是开机后音频源没有办法选择,原来可选DVD,MP3,USB,现在只能是MP3输入,功放部分+-30V供电没有,所以不出声,请问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A:
需要对线路做更改,最起码得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对线路做更改,最起码得有图纸~

是否可以通过类似短接某两点启动电源30v输出?

网友:
应该是由光偶来控制30V电源是否起振的,仔细看下电源板上的芯片相关线路,感觉这里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
无电路图的话,可以研究一下连接光驱的排线接口,看看有没有类似“光驱准备好“的控制端,如果有的话估计在控制端模拟光驱准备好的信号,控制器就可以开始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