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软路由系统都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9-07-17):
    最近想玩软路由了,了解到朋友都来说说啊

网友:
我一直用着维盟?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也要看你用它来做什么。有收费的和免费的。免费的个人推荐爱快、LEDE,爱快的特色是易用、流控、认证。LEDE主打插件多、什么离线下载、私有云等,等用起来要有一点基础。

网友:
一般各有侧重,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
当然是CPU越强大的月牛叉啦
毕竟是靠CPU说话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也要看你用它来做什么。有收费的和免费的。免费的个人推荐爱快、LEDE,爱快的特色是易用 ...

要玩当然是免费的啦,随便安装、折腾。。
也在爱快和lede中选呢

不知道蹭网都有什么软路由合适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玩当然是免费的啦,随便安装、折腾。。
也在爱快和lede中选呢

呵呵,感觉你对软路由有点误解,用来蹭网?软路由根本没考虑过蹭网这功能。另外你的上级网络都是别人控制的,你的网络稳定、安全有保证?软路由只是比普通路由带机量多、性能强、专用功能多点,但不包含你所说的蹭网小众而没什么用的功能。

另外很多软路由系统是没有无线功能的,比如爱快就没有。LEDE是有无线功能的,但不是所有无线网卡都兼容,网卡官方也不会提供驱动,基本上都是第三方编译的,稳定性都有一般,另外它只考虑用来用于无线AP的。它又不带破解网络功能,就算你要中继,也得知道对方密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