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并修复Dell P2414hb显示器色道故障

楼主(2019-07-17):
于14年买了四台傻戴的P2414H,刚满五年坏了俩,一台有蓝道 一台有黑道,果然傻戴越来越靠不住了
下雨天没事儿,死马当做活马医,翻出来挨个解剖看看

先来这个修复几率比较大的蓝道故障的,这样的多数是信号线故障

根据经验,这种外框没螺丝的多数是卡扣压前框来安装的   直接上撬棒

一色镶边其实是和后壳一体的

注意面板按键的电路别扯断了

液晶面板就这么浮搁在塑料壳子里,没有任何螺丝固定

背面的四颗螺丝固定的是电源和主控电路部分,它和液晶屏之间仅靠两块还是胶布粘在一起,然而拆开的两台 上面的胶布都已经剥落了,没有任何用处

拆开信号和背光接头就能把面板和主控分离开

LG的LM238WF1  面板

搞搞卫生之后接上试机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蓝道没有了

再来看看这个黑道的,估计修复希望不大,

犯懒,先直接把信号线接头插拔一下试了试,发现没好,就接着往下拆

拆散之后,和另一台的主控换一下试试,故障依旧,这下应该是面板彻底坏了

哥俩好

一直想这么拼屏玩玩

三台同框

装回

这台凑合着当亮机显示器用吧

支架是多型号共用的

网友:
5年才出线算是不错了 你没见过U系列用快3年板子自己冒出几百个坏点的 这锅我觉得应该让板厂背

网友A:
楼主你没见一年就不行的

网友:
DELL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我一台也用了很久没问题

网友:
要求不高还能凑活用~

网友B:
表示很好奇怎么把蓝线去掉的。

网友:
p2314h从13年11月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很好奇怎么把蓝线去掉的。

排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很好奇怎么把蓝线去掉的。

信号线插头触电氧化了,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   黑线或者白线多数是液晶板的驱动电路坏了,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很好奇怎么把蓝线去掉的。

如果是笔记本蓝线也是接触不良吗??谢谢

网友C:
如果是笔记本蓝线也是接触不良吗??谢谢

网友:
质量看着一般啊。我家里一台三星2494HS都用十年了还好好的,就是背光有些发黄了。(毕竟是ccfl灯管背光)

网友D:
蓝线(统称为亮线)不一定是FPC接触不良,这类问题一般都是屏跟PCB连接处的FPC异方性导电胶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是你在拆屏的时候按到了FPC屏线的位置了,暂时性的接触好了, 过不了多久还会出现的(LG的屏的工艺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笔记本蓝线也是接触不良吗??谢谢

可以拆开试试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线(统称为亮线)不一定是FPC接触不良,这类问题一般都是屏跟PCB连接处的FPC异方性导电胶的问题,最大的可 ...

等待时间的检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没见一年就不行的

买15寸三星的时候3天就出线。
这个应该是面板问题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过一会儿又会有。这一般是面板上的软排线不粘了,类似于墙砖空鼓,不贴合了。得用专用压线烙铁压一压,说不定有效。

网友:
LG  的面板感觉质量超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