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往ssd板子上贴闪存的顺序

楼主(2019-07-17):
先看图

如红框里我圈出来的,双贴4CE,贴F1,F2开2CH/4CE和贴F1,F9开4CH/2CE,读写速度有差距吗?4通道会不会更快一些?
请大佬指教。

网友A:
要看看是什么颗粒,有些双通道和单通道的速度都差不多,比如L95B的29N64B08NCMF2之类,放单通道的3281读280写60,放双通道的IS903也是读280写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看是什么颗粒,有些双通道和单通道的速度都差不多,比如L95B的29N64B08NCMF2之类,放单通道的3281读280 ...

那对与一些读写速度低的颗粒,是不是4通道2ce要比2通道4ce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对与一些读写速度低的颗粒,是不是4通道2ce要比2通道4ce快呢?

其实都差不多的,4通道2ce,和2通道4ce效果一样、
4通道 2ce是对闪存的4组IO读写、(2片 x 2通道)
2通道4CE也是对闪存的4组IO读写,因为是同步模式颗粒,IO并联,用DQS控制,读写同步操作的、速度慢的异步颗粒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的,4通道2ce,和2通道4ce效果一样、
4通道 2ce是对闪存的4组IO读写、(2片 x 2通道)
2通道4 ...

不在意速度随便,在意速度的要用满4通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在意速度随便,在意速度的要用满4通道。

哦,是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57392&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是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92&extra=

换2246en清空架或者tsop48的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