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测试一个廉价数显车充

楼主(2019-07-17):
闲得蛋疼,撸了一个5块多的数显车充简单测试了一下。因为不在车上,所以只用一个12V2A的电源适配器来模拟汽车电瓶,实测适配器空载电压只有11.8V。
下面是简单测试。
外观

.

.

.
空载电压显示。

.
启动1A负载,车充显示先从输入电压变成输出电压5V,然后马上跳到输出电流显示,跟负载相同也是1A。

.

.

.
换了个负载可以看电压的,当负载为2A时,车充显示偏高,为2.4A,输出电压在3.28V~3.41V之间波动。

.

.
当负载电流为3A时,车充显示电流为3.5A~3.6A

.
电压就只有2.28V左右,然后一直慢慢往下掉,最后掉到2V截止测试(我设置了一个2V的截止电压)。

.
另外,经测试,这个车充没有快充功能。
测试完毕。
看了一下拆解好像要动工具,等那天有空研究一下把它拆了。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测出来不准吧?

网友:
现在是越来越精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测出来不准吧?

是的,也有这个因素。不过家里没有好电源,一直不舍得下手撸一个线性电源。找时间去车上测测。

网友:
不错呀!还能检测电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