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服务器暴力风扇12v 16.5a 拆解改调速

楼主(2019-07-17):
这个是一个据称有250w的暴力风扇 推重比1.2kg。淘宝活动28.5包邮买了两个细线版本的。不过按照商家的图改完后。电机可以过自检,但是不转。有提供方案的小伙伴改好后付邮费可以赠送一个。先上图 前三张商家提供的,最后一个我的

楼主:
商家其实一共提供了三套方案,但是其实都是对+5v 脚进行调压操作。

网友:
哇塞!一个风扇250w,太牛逼了!

网友:
那声音也是很牛逼啊

网友:
这是要起飞啊

网友A:
这东西我有一个,但是没改调速,这个供电的线不太行吧,我记得这玩意电流不够是不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我有一个,但是没改调速,这个供电的线不太行吧,我记得这玩意电流不够是不启动的 ...

我用600w 服务器电源启动的。还是不行

网友B:
无感无刷的用料不错,可以试试接nidec等无刷电机三相焊点,如果是转速飞快两三秒重启保护的,应该有不错的恒功率弱磁提速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感无刷的用料不错,可以试试接nidec等无刷电机三相焊点,如果是转速飞快两三秒重启保护的,应该有不错的 ...

其实改造下原电路就可以了,只是要找个实际改好的做个参考。

网友:
真的能起飞

网友:
这玩儿用一个30A的电调直接驱动风扇啊,我用一台700W的服务器电源供电的,能跑到200多W

网友:
12V 250W电流不得20多A?太夸张了

网友:
这个风扇噪音不一般的喜人~

网友C:
这个是惠普 BL460刀片机上的风扇,非常的暴力

网友:
推重比1.2kg,风力可以吹得起1.2kg中的物品

网友:
这个以前买过带壳带电路的,记得原电路很容易启动的,风确实很大很大,声音相当感人。

细线版电路板是带升压的,升压到50多V,所以才能在12V下达到那么大功率和转速。
细线版用普通电调是没多高速度,只有粗线版才能接普通电调玩,但粗线版贵些。

网友(2019-09-13):
细线版好改,用电动车万能控制器,直接上48V或60V。
  你的图片不够清晰,很难找到更改的地方。
这种改装不难,找到驱动使能极,直接用5V串个100K或50K电阻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还有活动吗

网友:
拆了上电调吧,电机没有霍尔、淘宝一个3S 30A电调不贵,关键是比控制板稳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惠普 BL460刀片机上的风扇,非常的暴力

应该是C7000刀箱上的风扇模块,BL460C是刀箱服务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