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买了几个华为快充不良品

楼主(2019-07-17):
全部都没有输出。
首先是这个,这个蛮多坛友测过,应该是真的

比较疑惑的是下面这里,这里PCB差不多一一致

几个主要的芯片
IW1780-00
SB1060L都有
应该是真的吧。

网友A:
下面那个明显山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明显山寨的

高压输入侧先串联40W白炽灯,然后串联楼主的电源测试能不能用,不能用的话换兼容的输入侧功率管看看。修好后空载不发热凑合用,我看楼主下图的山寨版还行,至少有芯片,我以前买过中招的山寨版只有类似三极管的芯片,电容电阻等引脚元器件,空载发热。

网友C:
高压快充,还是低压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输入侧先串联40W白炽灯,然后串联楼主的电源测试能不能用,不能用的话换兼容的输入侧功率管看看。修 ...

谢谢指点   反正都是无输出,我可劲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快充,还是低压快充

5V 2A  / 9V 2A的

网友:
修好了没,在哪买的?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全是下面那图简单电路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5V 2A  / 9V 2A的

不久前在摊上1块钱也买了个,还未抽空修。5/9伏,最好拿来充 快充宝。

网友:
下面那个容易触电伤人

网友:
如果在内部受潮的情况下,上面那个充电头最多BOOM,下面那个很可能会漏电伤人(电气隔离不到位)

网友:
第一张图是真的,下面几张是山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