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5元买的手持风扇

楼主(2019-07-17):
给儿子买来玩的,风力还挺大,电池实测1300ma左右,还可以,能用几个小时,只是充完电,拔充电插头的时候,USB插座也跟着一起被拔掉了,拆开看看吧,随便重新焊接插座!

网友:
假货多4.9买的,有刷电机

网友:
这个4.9包邮的

网友:
技术不错啊!这么小的芝麻都能电焊

网友:
没购买连接,差评

网友:
有无刷的吗?这种能用多久?
暑假带小孩补课,外面留守时也弄个玩玩。

网友:
看着像是有刷电机

网友:
好像是旅游景点专卖的有刷版本,能凑合用到家算不错了。无刷版本侧面应该能看到一点点线圈,和电路板霍尔等。

网友:
今年这样式比较流行呢
等牙膏ing

网友:
这焊接质量真够差的。。。一次就把插头拔掉了。。。

网友:
应该是插头铁壳没焊好导致的

网友:
玩具风扇价格低 ,难得玩的高兴 。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什么电鸡?有刷?无刷?

网友:
买过一个是有刷电机,里面就一个单片机升压不同档位不同电压,充电没有没有管理芯片电压一直飚到4V+不敢直接充生怕哪天炸了

网友:
很值得,就是塑料这么差吗

网友:
楼主这个风扇:
芯片貌似充电管理功能不好;
貌似不能够任意档长按关机;
15元买贵了。
9.9——12.9元买倍量的小风扇以上问题一站式全部解决,而且风量不会比它小,只是没有那个底座。我都买了5个了。

网友:
好像这种都是有刷的

网友:
我9.9买了一个同款,用了一天电机挂了,得电池一枚。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不知道怎么看有刷无刷

网友:
论坛里的链接8.6买了一个无电池版的,一天就挂了,有刷电机。就是拼夕夕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