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惠威 AM120S功放显示AmpError 不工作 开机有啪声

楼主(2019-07-17):
在百度搜索到一个坛友碰到了类似的情况,本人电路基本小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希望坛友解答多谢。

网友:
辛亏我还认识点外国字,这大锅意思是说功放有毛病了

网友A:
拆开做模块化测试各部件的电压找找,这里菜鸟多,当初我玩的时候也发帖求救过,就算会修的也要看到东西测过才知道哪里坏,你这样是找不到答案的。

网友:
惠威厂的售后据说很好,联系一下厂家吧。这款是不是天逸代工的?

网友:
看一眼图片就能给你解决问题?你可天真了

网友:
没这机,瞎猜:散热片上的热敏开路短路了。猜中给我奖100币,猜不中给你1币。你可想而知多难。

网友B:
显示的英文AmpError,结合机器实际翻译,应该是数字控制部分错误。这台机器按照介绍是菜单式结构,俗称的智能控制,应该是这部分电路的问题,最简单的可能就是这部分电路的供电有问题,导致这部分电路不工作,没有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做模块化测试各部件的电压找找,这里菜鸟多,当初我玩的时候也发帖求救过,就算会修的也要看到东西测过 ...

多谢你 今天拆了功放管量了量 有一路功放管0欧 打算买同型号替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的英文AmpError,结合机器实际翻译,应该是数字控制部分错误。这台机器按照介绍是菜单式结构,俗称的智 ...

喜欢拆机 不过没深研究过 今天拆了功放管 有一路功放管0欧,估计管子有问题,电容也漏液了,不知道拿同型号的管子换上能不能行。

网友(2019-08-16):
想起了10多年前为了DIY一台功放,骑单车1个多小时去市里买元件,那会真疯狂

网友(2020-07-14):
求此功放的使用说明书(电子版的也可以),望有的坛友支持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上去和天逸主板一个样子的

网友:
直流偏移,查功放管

网友:
东芝管没什么模拟味了,全部换场效应管更好了

网友C(2021-06-06):
修了几天我把这个电阻给断开好了

网友(2021-10-12):
请问你断的是那颗电阻,一开始是保险管坏了,换了一个保险管后,趴一声,有糊味,然后就是amperror

网友(2022-05-01):
引用 网友C:
修了几天我把这个电阻给断开好了

你把喇叭保护电路给断开了,说明原保护电路有故障或者原功放输出不在零点,所以出现继电器的啪啪声,断开保护电路把喇叭毁了可就损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 今天拆了功放管量了量 有一路功放管0欧 打算买同型号替换一下试试  ...

功放管需要配对,单换一颗也能响,出什么音就不知道了。

网友:
先查电源 有没有输出

网友(2023-04-18):
功率管烧了还想把保护跳开,准备烧喇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