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俺的显示器怎么调亮度还有其他的设置呢???

楼主(2019-07-17):
俺的显示器怎么调亮度还有其他的设置呢???

显示器的按钮不管哪个按钮都显示上锁了呢.......

不知道怎么解锁呢.......

俺的显示器怎么调亮度还有其他的设置呢???

网友A:
最起码得知道是什么显示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得知道是什么显示器吧!

显示器型号不是有吗?

网友:
DELL台式机显示器的菜单解锁方法目前有两种,您可以试一下:
1、长按电源按钮上方的菜单键约30-60秒钟,待屏幕出现解锁图标
2、按电源按钮上方的菜单键进,在出现的界面中选择解锁

网友:
按住menu键15秒,试试

网友:
找显示器品牌客服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