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个LED灯条或背光测试器

楼主(2019-07-17):
xl6009升压,恒流模式,通过改变下反馈电阻改变输出电流,输出范围实测8~66V,电流按钮从左到右为 mA:
10 20 20 50 100 200 300,可以实现10~700mA设定。
按下某个按钮对应的指示灯亮。按红色按钮输出高压,松开停止输出。
电压表头显示LED两端电压,蓝色的很好看。
供电用俩锂电池串联,用双刀双掷开关切换,并联充电,
用4颗4056组成3A充电。保护板3A放电保护,防止输出过载或者短路。
下面看图吧。

网友:
很实用LED灯条  背光测试器

楼主:
其中按键灯亮纠结了好久,要是串联在vbat上会通过下电阻接到vref而全部灯亮影响升压。最后把指示灯并联在按钮的另一掷然后串联电阻到vbat,弹起时短路灯灭,按下时亮。

网友:
厉害了这个。
感觉用个大几十瓦48V的开关电源改应该更简单些。

网友:
表边的那个长条板是四个4056?

网友A: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买个5~10W的220:220的变压器,输出端串1到3uf的电容,后全桥整流,切忌不要滤波,然后并个电压表输出即可。

我自己用的是1uf电容,也就是输出最大60mA左右,可以测量各种稳压二极管,200V以内的各种灯条,轻松判断开路,短路的灯珠。

我还家里一个开关,不按的时候是12V输出,可以测量一些低压的灯珠或稳压管,接到灯条后,按下按钮,接通高压,用了好多年,稳定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买个5~10W的220:220的变压器,输出端串1到3uf的电容,后全桥整流,切忌不要滤波,然 ...

兄弟出图来

网友:
谢谢分享,我比较懒,直接用欧普58v的驱动加了个三极管恒流做了

网友A:
这还要图?输出全桥整流前任意一个交流线上串联一个电容即可,电容起到限流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买个5~10W的220:220的变压器,输出端串1到3uf的电容,后全桥整流,切忌不要滤波,然 ...

开关加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加在哪里?

按钮加在整流后面

网友:
不错的制作,很实用

网友(2020-05-05):
谢谢分享。。。。。比我做的强大多了。。。。。

网友(2021-02-18):
想便携就直接18650并联,接个6009升降压模块,串个电压表,便携小巧,测2-40v够用了。

网友(2022-06-04):
多功能,实用。收藏学习!

网友C(2023-08-15):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图?输出全桥整流前任意一个交流线上串联一个电容即可,电容起到限流的作用。 ...

请问一下你串的这个1-3UF的是耐压超220V的CBB电容吧?

网友D:
电视机背光我修过有300v的,点灯器点不亮 ,后来查图纸才知道,不过1百多伏很常见,你这个电压低了不是太完美,diy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你串的这个1-3UF的是耐压超220V的CBB电容吧?

400V的CBB不是大把,实在没有电风扇的电容也可啊。

网友(2024-05-02):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买个5~10W的220:220的变压器,输出端串1到3uf的电容,后全桥整流,切忌不要滤波,然 ...

12V是这么产生的,单独的一个绕组?

网友(2024-11-01):
引用 网友D:
电视机背光我修过有300v的,点灯器点不亮 ,后来查图纸才知道,不过1百多伏很常见,你这个电压低了不是太完 ...

电视机背光我修过有300v的,点灯器点不亮 ,后来查图纸才知道

查图纸才知道点灯器点不亮300v的电视机背光?